LNS 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4-08-05):
LNS 的速度问题 本人基于LNS 开发Lon的客户端程序,面临速度较慢的问题 。30个DDC 巡检网络变量800个要 10 秒钟。请问有没有方法来 巡检信号变化的 网络变量 ? 可以加快速度 。 谢谢

网友A:
巡减 就是polling 方式 ??? 为什么不用 nvupdateoccur 那个变量发生变化才接收。 带宽利用率多高哇,没有那些没用的数据的影响,网络的资源利用率 也高了很多!!!

网友B:
Hi, 您是否使用 MonitorSet 方式进行Monitor? 过去,我们都用MonitorSet方式进行取得Nv值,速度上应该不致于太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