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水塔如何改造

楼主(2004-08-05):
冷却水塔改造需要哪些硬件

网友A:
个人认为冷却水塔改造不太合适,因为它对制冷效果影响太大。只有在秋季和春季才可以适当调低频率。还是冷却泵和冷冻泵比较合适。 当然假如要改冷却水塔的话,也只能用温度控制较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