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COT和intouch 的OPC LINK来实现S7300跟INTOUCH的通讯

楼主(2004-08-05):
邓工,您好,在你以前回复的问题中,看到你提到过用OPC SCOT和intouch 的OPC LINK来实现S7300跟INTOUCH的通讯,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给详细的说明一下呀,谢谢了。

楼主:
1.soft net opc scot定义PLC的内部点作为opc server . 2.再用opclink (opc client)读取对应点. 3.intouch 设定好后.tag ,为io 点,访问名opclink , topic 等,项名: 类型+opc client 中TAG名. 如: rOPCTAG0001. r为real opctag0001为opc TAG名.

楼主:
邓工,访问名为opclink ,节点名设什么?应用程序名,主题名都怎么设定?谢谢!我现在OPC SERVER那边已经能从PLC读上数据来,现在不知道,怎么在INTOUCH里通过OPC LINK读到数据,谢谢了。

楼主:
节点名设 不要填 应用程序名 opclink 主题名 和opclink 中的topic 对应 item :  如: rOPCTAG0001.    r为real    opctag0001为opc TAG名

楼主:
邓工,我已经设好了,谢谢您的帮助,谢谢!!

楼主:
邓工,另外再问你一个问题,我现在下位机有两个plc,用的是profibus通信,我在INTOUCH里面该怎么设定能两个PLC都能监控,我现在只能跟其中的一个通信,谢谢!

楼主:
一个ioserver(opclink)设定两个TOPIC 在intouch 中设定两个访问名称

楼主:
邓工,那我西门子的PC STATION该怎么设定呢?

楼主:
如果是两PLC,设定的OPC server tag路径会不一样。 plc1....tag0001 plc2....tag0001

楼主:
邓工,你那里有电话吗?能否在电话里给我讲解一下,谢谢了,我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不太明白

网友A(2005-11-14):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用intouch作上位,下位用的是S7-300的CPU,现在发现上位能控制下位,但下位反馈给上位的信号收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不是IO Serve的配制问题啊?
请问各位I/O Serve怎么进行配制啊???

网友B:
是不是在I/O Server里定义I/O变量时定义成只写了?

!!

网友(2006-03-05):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明天可以解决......先感谢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