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极双速电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4-08-06):
现有一台8极22KW双速电机,出线为6个出线端子,问能否与变频器连接?如何接线?变频器是否要放大?放多大?请大家帮忙,多谢!!

楼主:
没有人可以帮忙吗?

网友A:
根据电机的电流来选择

网友B:
你没有讲明双速为8级和几极啊! 其实另外几极都无所谓,变频直接选用22KW变频, 电机的接线要改为高速的接线方式.

网友C:
把低速的三个接线端子并接,使用高速接变频器,我接过

楼主:
多谢几位大哥帮忙!我先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