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变频故障

楼主(2004-08-06):
我厂一台变频器,是富士G9S系列,为160KW。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在运行中跳闸。查看电机,没有发现故障,因此怀疑是变频器故障。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出现这种故障,应该怎样检查?如果想去维修此变频器,大体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在运行中出现跳闸,原因很多,需进一步检查才可。

网友B:
该机使用多长时间了?有没有维修过,风机更换过没有?我是山东济南的,专搞维修

网友C:
to:wangtaotao 请您检查模块有没有坏,若是好的话,你就通电试一下,检查变频器上是否有故障代码。如有疑问请来电查询,我们是专业的变频器维修中心,021-62057796

网友D:
山东太远了一点,本来我可以过来侃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好心大虾的回复,能否告诉我,维修这样的变频器,需要花费多少钱,,,,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E:
我认为是 参数设置不适当 看看变频器的温度多高! 跳闸符号是 OH吗? 你现在有FRN G9S系列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吗?如果有可以给我吗?我的Emai. 是 shenshinanhai@sian.com 谢谢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半的控制都是 G.P9S的变频器。 找到跳闸原因在说 维修的价格才可以的。

网友F:
这很可能是过流保护,首先检查功率模块是否正常,将负载甩开,运行变频器,测量三相交流电压是否平衡。如仍出现跳闸请检查电流传感器是否损坏。

网友G:
我公司好几次维修过这样的机器,有一定的把握,你可以跟我公司联系,价格方面可以给你优惠点

网友H:
免费!联系JIYU12345@J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