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比例阀能否作出伺服控制系统

楼主(2004-08-06):
请问一下:比例阀能否作出伺服控制系统,急求,谢谢

网友:
你如果舍不得打字,可能别人也舍不得告诉你。再细化一下?

网友A:
我想用比例阀控制液压马达,要求马达转速固定,通过电气码盘反馈速度值,是否通过比例阀做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怎样做?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B(2004-11-03):
你用我们的双内反馈数字阀+我们的数字控制器,装上就用,无需任何调试,速度任意设定,精度可以跟时钟一样精确

网友B:
你用我们的双内反馈数字阀+我们的数字控制器,装上就用,无需任何调试,速度任意设定,精度可以跟时钟一样精确,立即搞定 请联系:63331966杨先生或www.aemetec.com了解最新的数字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