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关于回调,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04-08-06):
我创建了三个组,每个组分别建立了三个回调连接,请问在执行IConnectionPonit的Advise后,OnDataChange的返回值是这三个组的值吗?还是当前某一个组的值?

网友A:
请教高手: 如个用OPC CLIENT取远端OPC SERVER上的数据,用回调函数 读数据,长期运行中有没有程序结构上的缺陷?

网友B:
理论上讲可能有,如果微软的DCOM/RPC/TCP/UDP本身就有缺陷的话;但这些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在实际应用中尽可放心使用。 另外,请不要一文多发,把论坛搞得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