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大容量的存储解决方案

楼主(2004-08-06):
各位老师,现在的触摸屏都是采用的CF卡进行存储,优越性我们已经知晓,但是他有限 的存储另我很头疼,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高见。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目前我的解决方法是把数据放到下面去。谁要是有好主意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B:
通过以态网上位机的数据采集 大尺寸HMI可以考虑使用工控机替代

网友C:
昆仑通态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10寸触摸屏可加挂硬盘,完全达到您的要求,有空可以来电聊聊。010-62979682 崔。不过,价格有点贵,1万多。如果您对价格要求很严的话,那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