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对iFix模拟量输出值整定

楼主(2004-08-06):
iFix3.0 模拟量输出的工程范围是550-2252,但是要整定为0-4095的数据范围供PLC使用,我使用计算块,怎么计算块的下一个块的数据输出没有,一直是0,为什么?? 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计算块呀???

网友A:
你一定是用错了,计算块应该是二级块,那么你采集到550-2252这个数据的块就是一级块了,你在计算块中设好相应的算式,那么这个计算块的值就是你应该得到的值0-4095

网友B:
根本不需CA计算,直接在AO地址兰的下个兰中输入12BN,他会自动把他转换成4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