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决定了GPRS DTU的响应速度呢

楼主(2004-08-06):
从下位机往服务器端发送数据一直到服务器显示接收到数据,这期间的时间间隔大家说说一般正常需要几秒钟?主要由哪些因互决定的呢?能不能缩短呀?

网友A:
响应时间主要是由GPRS网络本身决定的,一般的响应时间在2内都算是比较正常的响应速度了,这个时间范围修改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一些产品的设计思想及所使用元器件的性能对其速度也还是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时间在2至3秒钟以上的设备就不是很理想了。

网友B:
那也得看发送的数据量,楼上的,你到底想发多大量的数据呀!

网友C:
2K数据为例,平均响应时间<10秒是比较正常的(GPRS网络正常的情况下)!!!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