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救! ABB-600有输出电压,电机也有吱吱的响声,但电机不转!

楼主(2004-08-06):
这时测各个相间电压是175V左右,平衡,不存在缺相!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是异步电机吗?变频器输出频率多少?滑差补偿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B:
请检查一下变频器的马达阻抗设定是否与负载马达阻抗一致

网友C:
有点像自整定的现象,你还没说故障时的频率输出啊。

网友D:
在它起动时要给它正反方向及频率,它的起的方式与欧姆龙不一样,

网友E:
检查电机参数设定(99组),尤其是电机转速(不能是同步转速)。

楼主:
电机正常,(Pn=4KW In=8.2A ) 变频器是45KW的,但内部参数我都按45KW的电机参数设定的! 启动变频器,监测电流为12A左右!电压实测为178V!电机有声音但不转动!

网友F:
用机械表检测相电压

网友G:
确认你的电机没有问题;将99组的04 马达控制模式该为SCALAR; 还不行初始化参数仍将99组的04 马达控制模式该为SCALAR。

网友H:
可能是负载太大,而你变频器的设定(99——5)中的 参数不对。建议你做一个ID RUN。

网友H:
对,是99——04中的参数,改为DTC。对不起,刚才错了。

网友H:
99——04中的两个参数分别为SCALAR和DTC,而SCALAR的控制模式是没有反馈的情况下使用,如果你的参数是SCALAR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当电机转动时,给一个很小的负载它都会不转,就象你说的那种情况。有声音而没有转动。而DTC参数是有反馈的控制模式。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选择它的。

网友I:
当电机功率小于变频器功率的1/6时,是不可用DTC方式的,改为scalar就对了。 你可真奢侈!!!

网友J:
45KW的传动带4kw的motor,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制模式呢? 翻翻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I:
SCALAR 就是所说的标量控制啊!

网友G:
使用DTC控制比较麻烦,我使用200KW的ABBACS600变频器用200KW的参数设置,标量控制,拖动2.2KW的电机仍可正常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助,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