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救! 有一标有ANSALDO变频(好象是意大利所产),开机有电压偏低保护,但时间电源电压正常!

楼主(2004-08-06):
本人怀疑是检测回路出现故障,误报而致使单片机输出错误的报警保护,但本人是新手,而此变频器是经别人检修,但未排除故障,因手中资料欠缺而陷入困境,请高手指点迷经! 另外,我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充电电阻,在正常工作中,他的旁路继电器没有闭合,线圈也无24V电压!请问,这是原因之一么?短路继电器,故障依旧;是不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少而至呢?

网友A:
要说明书吗

楼主:
说明书没有啊,,我需要原理图! 现在我要找出检测输入电压的电路来就好办点,,请问一般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检测电路是在电源部分是么?

网友B:
电源板的故障,你只需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电容就可以了有一个电容的容量偏小就会导致整个主板供电电压低,该机器的电源应该是自激震荡电源电路,你检查一下反馈电容和电压检测电容就可以,最笨的办法换掉电源开关管附近的所有小容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