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

楼主(2004-08-06):
关于SIEMENS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 北京大恒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本文简单介绍了西门子通用变频器的特点,重点介绍了一些有关西门子通用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希望在此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变频器 IGBT MM4 EMC 前言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电气传动领域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技术变革——将原来只用于 恒速传动的交流电动机实现速度控制,以取代制造复杂、价格昂贵、维护不便的直流电动机。近十多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向交流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频器已经广泛应用于交流电动机的速度控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高效率的驱动性能及良好的控制特性。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流体机械上应用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在纺织、化纤、塑料、化学等工业领域,利用变频器的自动控制性能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在机械行业中,应用变频器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机电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在工厂自动化技术中,交流伺服系统正在取代直流伺服系统。从数百瓦的伺服系统到数万千瓦的特大功率高速传动系统,从一般要求的小范围调速传动到高精度、快响应、大范围的调速传动,从单机传动到多机协调运转,都可以采用交流调速装置。几乎可以说,有电动机的地方就有变频器的使用。 一、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的特点 西门子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但是其增长速度最快。西门子变频器主要分为通用型、工程型和专用型三类。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不同用户的特定要求。西门子产品一般的更新周期不超过5年。其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要求。 (2) 强大的通讯功能和全面的配套软件,是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一大特点。这在我国造纸、化工、钢铁、机械制造等诸多产业从技术改造向自动化控制全面推进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尤显其竞争优势。 (3) 近两年推出的MM4新一代变频器不仅具有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MasterDrive的良好架构,还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虽然价格不高却有着比同类产品更强大的功能。利用BiCo功能可以为更为复杂的功能进行编程,它可以在输入(数字的,模拟的,串行通讯的等等)和输出(变频器的电流,频率,模拟输出,继电器节点输出等等)之间建立布尔代数式和数学关系式。 (4) MM4新一代变频器不同于其他变频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编程平台,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尽可能复杂的控制特性。它的几十个自由功能块简直可以代替PLC实现一些简单的编程操作,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西门子设计人员高超的技术水平和超凡脱俗的设计思路! (5) 由于价格低廉,变频器在制造时不得已选用了一些底端的原器件,或者说在选用原器件时考虑的富裕量太小。比如:耐压,耐温,耐电压、电流冲击等。因此,在我国使用的实践中出现问题相对较多,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二、常见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方法 一般来说,当你拿到一台有故障的变频器,再上电之前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整流桥和IGBT模块有没有烧,线路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 具体方法是:用万用表(最好是用模拟表)的电阻1K档,黑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用红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络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然后,反过来将红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黑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络小一些,并且没 有充放电现象。否则,说明模块损坏。这时候不能盲目上电,特别是整流桥损坏或线路板上有明显的烧损痕迹的情况下尤其禁止上电,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如果以上测量结果表明模块基本没问题,可以上电观察。 1)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2](MM3变频器),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 2) 上电后面板无显示(MM4变频器),面板下的指示灯[绿灯不亮,黄灯快闪],这种现象说明整流和开关电源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的某一路不正常(整流二极管击穿或开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几路整流二极管,很容易发现问题。换一个相应的整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这种问题一般是二极管的耐压偏低,电源脉动冲击造成的。 3) 有时显示[F0022,F0001,A0501]不定(MM4),敲击机壳或动一动面板和主板时而能正常,一般属于接插件的问题,检查一下各部位接插件。也发现有个别机器是因为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质量问题或焊接不良所致。 4) 上电后显示[—————](MM4),一般是主控板问题。多数情况下换一块主控板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外围控制线路有强电干扰造成主控板某些元件(如帖片电容、电阻等)损坏所至,我分析与主控板散热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个别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例如:重庆某水泥厂回转窑驱动用的一台MM440-200KW 变频器,由于负载惯量较大,启动转距大,设备启动时频率只能上升到5Hz左右就再也上不去,并且报警[F0001]。客户要求到现场服务,我当时考虑认为:作为变频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客户参数设置不当,用矢量控制方式,再正确设定电机的参数/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又过了两天客户来电告诉我变频器已经坏了,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经现场检查分析,这种故障是因为主控板出问题造成的,因为用户在安装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EMC规范,强弱电没有分开布线、接地不良并且没有使用屏蔽线,致使主控板的I/O口被烧毁。后来,我申请了维修服务,SFAE的工程师去现场维修,更换了一块主控板问题解决了。 5) 上电后显示正常,一运行即显示过流。[F0001](MM4)[F002](MM3)即使空载也一样,一般这种现象说明IGBT模块损坏或驱动板有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并仔细检查驱动部分后才能再次上电,不然可能因为驱动板的问题造成IGBT模块再次损坏!这种问题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变频器多次过载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偏低)使得变频器脉动电流过大主控板CPU来不及反映并采取保护措施所造成的。 还有一些特殊故障(不常见但有一些普遍意义,可以举一反三,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例如: 6) 有一台变频器(MM3-30KW),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无故”停机。再次开机可能又是正常的,机器拿到我这儿来以后,开始我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发现上电后主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有时会掉电,劈了啪啦乱跳。查故障原因,结果发现是因为开关电源出来到接触器线包的一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电压偏低,这时如果供电电源电压偏高还问题不大,如果供电电压偏低就会致使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才造成无故停机。 7) 还有一台变频器(MM4-22KW),上电显示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出现[P————]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风扇的转速有些不正常,把风扇拔掉又会显示[F0030],在维修的过程中有时报警较乱,还出现过[F0021\F0001\A0501]等。在我先给了运行信号然后再把风扇接上去就不出现[P————],但是,接上一个风扇时,风扇的转速是正常的,输出三相也正常,第二个风扇再接上时风扇的转速明显不正常。于是我分析问题在电源板上。结果是开关电源出来的一路供电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换上一个同样的电容问题解决! 8) 一台75KW的MM440用在某钢铁厂,安装好以后开始时运行正常,半个多小时后电机停转,可是变频器的运转信号并没有丢失却仍在保持,面板显示[A0922]报警信息(变频器没有负载),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端无电压输出。将变频器手动停止,再次运行又回复正常。正常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是40A-60A。过了二十多分钟同样的故障现象出现,这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只有0.6A左右。经分析判断是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单元出了问题,更换驱动板后问题解决。 总结以上,大的原器件如IGBT功率模块出问题的比例倒是不多,正如我前面在西门子通用变频器的特点里所说的,因为一些低端的简单原器件问题和装配问题引发的故障比例较多,如果有图纸和零件,这些问题便不难解决而且费用不高,否则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不容易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整块的线路板! 结束语 西门子变频器的设计水平同各品牌变频器相比,功能强大,无可挑剔!如果再能从设计上就考虑到将来维修的方便性并在制造选材上提高一下零件的质量是最为理想的了。 西门子变频器整流单元的耐压是1200V。若能使用耐压1600V的整流单元,我认为会大大提高稳定性并降低故障率。 防干扰的措施有待加强,西门子的变频器有时会因为干扰问题而把主控板或I/O端口烧了。 在我担任技术支持和维修的过程中,我感到只有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的业务技能,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举一反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使自己的各方面知识不断加强,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的步伐。 各位同僚,如有变频器维修方面需要帮助,可以与我联系。不求利润,广交朋友! 作者简介 申乐群 男 54岁 机械电气工程师,主要从事技术支持和变频器维修工作,服务于北京大恒电气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被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授予[西门子自动化专家]称号,并被西门子(中国)网站BBS 技术论坛 聘为 [技术论坛通用变频器版主

网友A(2005-08-10):
seimens 变频器真的不怎么样,影响了其业界综合第一品牌的形象

网友B:
请教 申工 我现在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通用变频器,开始上电用BOP调试,液晶显示“F0002”,是过电压的故障指示,可是检查所有的线路以及输入电压都正常,初始化程序也不能进行。       在今天上电检查时还是显示“F0002”过电压,同时莫名其妙的烧触发电路中的贴片电阻,       很郁闷,求教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
带电机没有,有的话查线是否对地,没带的话三相输出有没有对地。我在现场就是这故障,结果是对地

网友B:
我是的没有带电机,检查三相输出也没有接地。 这阶段检查这个毛病,郁闷死,还好把他的电路板基本画下来了,机器的主电源采用的是自激振荡回路产生的交流,不过我挺奇怪机器的电源结构,我发现一个直流的正极连到主板上,就由这根正极线为整个机器的控制系统供电,我就是没找到和正极构成回路的另一个线,这是怎么回事,单凭一个正极线无法产生振荡啊!请大侠指点?

网友B:
请申工!我把我维修的过程再重复一遍 我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的变频器,故障一直是上点显示F0002过电压,一直在找原因,没由找到,有一天突然改变一下直流回路控制器使能,把它设置为禁止,驱动板上与直流电压正极相连接的220欧电阻烧了,其他的没有发现问题,换上电阻后扳子又好了,毛病还是F0002。 在调试板BOP中调出直流回路电压显示1046V,可实际测量整流后直流电压才560V,我以为使检测回路出问题,就检查电压取样电路(有光藕SFH615A-4的那部分电路,检查输出端使4.66V感觉电压不对,就把输入端电阻换成同阻值的电位器,想改变一下光藕驱动电流,看是不是光藕问题,或取样电路问题,当我把原来1K阻值调节到900欧时原来烧过的220欧电阻又烧了,换上新电阻后驱动又恢复了,开机还是直接显示F0002,不过我摸主电源的两个电解(63V100u)和触发电路上的电解发热,测量驱动板主变压器输入端直流电压是535V,变压器输出端27V,请教这是否正常,还有这台机器的电源电路感觉很奇怪,只有一根直流正极线接入驱动板,驱动怎么出现的电压啊!急

网友B:
请教版主及各位大侠 我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的变频器,故障一直是上点显示F0002过电压,一直在找原因,没由找到,有一天突然改变一下直流回路控制器使能,把它设置为禁止,驱动板上与直流电压正极相连接的220欧电阻烧了,其他的没有发现问题,换上电阻后扳子又好了,毛病还是F0002。 在调试板BOP中调出直流回路电压显示1046V,可实际测量整流后直流电压才560V,我以为使检测回路出问题,就检查电压取样电路(有光藕SFH615A-4的那部分电路,检查输出端使4.66V感觉电压不对,就把输入端电阻换成同阻值的电位器,想改变一下光藕驱动电流,看是不是光藕问题,或取样电路问题,当我把原来1K阻值调节到900欧时原来烧过的220欧电阻又烧了,换上新电阻后驱动又恢复了,开机还是直接显示F0002,不过我摸主电源的两个电解(63V100u)和触发电路上的电解发热,测量驱动板主变压器输入端直流电压是535V,变压器输出端27V,请教这是否正常,还有这台机器的电源电路感觉很奇怪,只有一根直流正极线接入驱动板,驱动怎么出现的电压啊!急 真诚的和各位交流,我现在已经把西门子440(55KW)机器的电源驱动板原理图画完了,如果又愿意赐教的大侠可以一起电话交流13941465185,王

网友D:
西门子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2](MM3变频器)...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     一台75KW的MM440用在某钢铁厂....更换驱动板后问题解决。    除了更换驱动板就没有高招了吗?真的是头痛换头脚痛换脚,变频器毛病换板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