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主站与备用主站的疑问

楼主(2004-08-06):
请教:我现在想做一个用CC-LINK的主站和备用主站的双系统,请问该选用哪种PLC:FX+32CLL、A OR Q?覃老师介绍说主站故障,备用主站会自动转换,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主站故障又是通过什么判断的呢? 我的EMAIL:YANCHEN013@163.COM

网友A:
主站和备用主站都选Q00J的就可以了,A的比较老,用起来不方便,切换是通过硬件实现的,不需要编程,需要设置。

网友B:
FX是没有备用主站功能的! 可以选A或Q!但是用Q比较方便。主站故障,网络会自动切换到备用主站。其原因CC-Link采用的是广播轮询方式,所以在网络的运行过程中,主站模块的数据会实时拷贝到备用主站中。如果在初始状态时主站发生故障,不能切换到备用主站。主站的故障时,查询管理权将自动切换到备用主站。是否使用备用主站,主要由相关的特殊连接继电器和寄存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