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二

楼主(2004-08-07):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马达?效果怎样﹐可行性怎样? 另有知道国产半匹和一匹的变频器基本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托两台电机是可以的,给据我们的经验,两台电机功率相同时效果最好,但在选择变频器时,变频器的功率最好稍大于两台电机的功率总和

网友B:
我们做过,有原理图和接线图,有空打我电话吧025-84319188-106

楼主:
感谢张春波朋友的回复﹐谢谢﹗

网友C(2004-11-11):
两台电机的保护怎么解决?变频器能都保护吗?

网友D:
电机的保护可以用热继电器,变频器不能保护多台电机中的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