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传感器精度问题

楼主(2004-08-07):
近日要选用turck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参数说明:线性精度为测量长度的0.05%,分辨率为0.1%,如果我的测量最长距离为500mm,那么我测量能达到的最高精度到底为多少。分辨率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线性精度为测量长度的0.05%意思是说误差为0.05%F。S,(F。S表示量程)分辨率为0.1%指的是信号输出值精确位数

网友B:
分辨率我们通俗的可以理解为我们看到的显示最小单位。 我认为你提出的精度表示法是不科学的(测量长度的0.05%),一般的线性精度都表示为如:±(5+5L)um L=米,或行程短的直接就给出±5um等。 测量长度的0.05%,测量长度的单位是米还是毫米?

网友C:
从介绍上看,只有线性精度和分辨率,没有实际精度指标。

网友D:
用MTS位移传感器吧,精度和分辨率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www.mtshk.com.hk 电:020-33858174 传真:020-83184369 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