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那种plc?

楼主(2004-08-07):
请问要控制8个电磁阀(同步工作),一台真空泵,用那种plc?用什么编程软件? 用计算机控制的话,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如何与plc通信? 没接触过,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如果你这个项目还要用计算机监控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用三菱的FX1S-30MT-001 的PLC,因为三菱的PLC的通信协议简单,在开发电脑监控软件时用VB就能很快实现,PLC程序不用考虑通信。而西门子的因为通信协议不公开,如果用自由通信协议做的话,PLC程序还的处理通信部分,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如果用组态软件做的话,势必使项目成本增高很大一部分。如果你也在深圳的话我可以帮你写程序。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答! 用计算机监控,如果西门子s7-200做的话,plc程序该怎么写?可不可以给个程序做参考,email:eji04024@sina.com 十分感谢!

网友A:
S7-200的PLC的通信协议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写过。不过如果是三菱FX系列的发,我就能很快帮你写好。

楼主:
那请帮忙给个三菱FX系列的程序,多谢了!

网友A:
现在我没有小程序给你,我开发的我们公司的生产线程序我不能发给你,我和我们公司有保密协议。

网友B(2004-11-05):
和我联系,我用S7-200给你做好了,把要求发到我的邮箱:tjm2002@sohu.com,反正这会没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