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谢谢!另请问学习PLC选用哪一种型号好?三菱FX的哪种型号多少IO点合适?

楼主(2004-08-07):
谢谢!另请问学习PLC选用哪一种型号好?三菱FX和哪种型号多少IO点合适?

网友A:
三菱FX比较简单,好入门

网友B:
呵呵,我觉得还是别学日本的好.日本的PLC基本都是梯形图和指令编程,实现复杂功能就很困难.也不符合IEC1131标准.而且,梯形图的编程方式真是害死人,把人弄得只会看电气图,没一点逻辑思考能力——呵呵,有点夸张。建议还是学学西门子等欧洲品派的PLC吧。 不过,现实情况的确如此。我最近在给很多客户培训,只要是用惯了三菱、欧姆龙的客户,对欧洲那种结构化编程就不能适应,简直一塌糊涂。还不如新毕业的学生学得快。而学过西门子S7-300的客户学习起来就快得多。而结构化编程是目前PLC编程方式的趋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