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4-08-07):
请教各位大虾: NI的PCI6025E或6024E与变频器组合使用时,是不是要考虑采集卡的输出电压能否驱动变频器?还有别的什么要考虑的吗? 小第我现在在选变频器,望各位给点意见啊! 谢谢!!

网友A:
NI的标准电压信号输出控制变频器没问题,不过你倒是要考虑变频器对采集卡的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
李侠: 您好,变频器用国产的能不能满足NI数采卡的要求啊? 变频器的电磁干扰有什么方法减少或消除吗? 谢谢!!

网友A:
要看品牌,不过国产变频器在电磁兼容性上都差不多. 主要还是以变频器接地/合理步线/载波频率三个方面入手吧,还有注意电源的谐波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