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8-07):
请教,变频器无故障指示,开机后无输出,请问有经验的老师故障是在驱动电路么,,如故更换驱动电路,到那里可以购买这样的驱动板!我在济南!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多大功率的? 我们有大量西门子配件。 祥情请登录www.dgkyx.com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控制方式啊,请检查控制信号是否到位。

网友C:
如果是驱动坏,开机启动是有故障显示的,检查启动信号是否到位,如有问题可咨询我,TEL:013328106470

网友D:
我公司是西门子一级代理,公司在济南。 可拿到我公司来看一下。 山东韦尔斯电器有限公司 山大路242-2号大东科技城609室 电话:0531-8929990/1/2/3/4/5

楼主:
对了,开机后 频率可以上升到设定频率(15HZ)!就是输出端子无电压!

楼主:
西门子11KW的变频器。我将它设定为本机控制。启动信号已经到位了!(频率也上升到设定值了)谢谢,各位的热情!我想更换驱动板试机,,可手头现在没货! 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