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bwindows与matla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4-08-07):
学习labwindows遇到调用matlab的问题 MLApp_NewDIMLApp(const char *server,int supportmultithreading,LCID local,int reserverd,CAObjectHandle *objectHandle)是启动matlab的函数。但我不知道这几个参数的含义和如何设置,我用的是labwindows6.0和matlab6.5,请大家指教

楼主:
几个参数现在我已经知道如何设置了,但在cvi提供的sample中,却无法建立cvi与matlab的接口,打的开matlab但返回错误“不支持接口”不知何故?是cvi设置不对还是matlab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2005-10-10):
有那为大侠试过? 能上传成功示例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