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压问题

楼主(2004-08-07):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三相电压,红表笔插V孔,黑表笔插COM孔,三相A,B,C,当红笔接A, 黑笔接B时,电压为400V左右,当红笔接B,黑笔接A时,电压为470V多,测BC,CA时也是这样,表笔反接电压就高,这种情况正常吗?是什麽原因?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样的万用表 ,强烈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