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PC从PLC中读取数据

楼主(2004-08-07):
我想实现PC从PLC中读取试验得到的数据,请问高手们如何才能实现呀,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根据通信协议用VB(VC、组态软件)等软件编写计算机段的监控程序,实时将PLC的数据读入电脑并存在数据库中就可以。PLC的程序不用考虑通信,只要编写电脑的程序就可。

楼主:
那通过自由口通讯不可以实现吗,而不用组态软件之类。

楼主:
请问有没有实例能发给我,让我看看如何编写程序呀,我在这里谢谢了!e-mail :windsnow1997@163.com

网友A:
通过自由口也可以实现,不过这时PLC的程序必须编写通信处理的程序块。因为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我做的项目中基本上是用三菱的PLC。

楼主:
请问你:西门子EM235的电压输出的电流有多大,为什么我想和一个设备连接起来,但好像EM235的驱动功率不够,带不起来一个三极管,不知为何?

网友B(2016-03-10):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根据通信协议用VB(VC、组态软件)等软...

那能帮我编这个程序吗

网友B:
请问能用组态软件帮我编这个程序吗?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