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能否测液位?

楼主(2004-08-07):
我想在油箱底部钻一个小孔,安装压力传感器测油位,能否实现?这种方法与用液位变送器有何区别?油位2M大概有多少压力?多谢

网友A:
没有问题,我给您推荐一款,保证您喜欢! 我的联系方式:0755-81931268

网友B:
可以。间接测量(通过密度换算)呗!不过,如果油的温度变化的话,可有误差哦! 可以Email To Me:ZHXZOE@SINA.COM.CN

网友:
40PC(可测液体压力): 最新的经济型40PC产品是由HoneywelI/MicroSwitch分部推出的最小体积放大压力传感器。完全校整和温度补偿,是霍尼韦尔 压力产品中最坚固、适用温度最宽的传感器。另外,40PC 可与很大范围的介质兼容,从干燥空气和水到冷却液和机油。40PC 提供模拟放大信号输出,传感器利用了独创的单硅片的设计,把所有温度补偿、输出零点/ 满量程校整、放大功能集中在一块 硅片中。6 针DIP 设计适合传统的PCB安装,传感器一侧的三针为供电、接地和输出,另外一侧的三针用于固定。当需要传感器 压力口水平于PCB 时,可拿去三个固定脚。 。最小体积,带放大的传感器 。完全信号调理 。工作温度:-45~+125℃ 。硅压阻技术 。单硅片设计 。6 针DIP 引脚 。压力口的设计适合O 型密封圈连接 。极佳的介质兼容性 。压力范围:0 ~15~500psi 。过压:0 ~1000psi 。精度:0.25%FS 。迟滞/重复性:0.15%%FS,典型值 。灵敏度:0~15 psi 时 266.6 mV/psi 典型值;0 ~500psi时8mV/psi 典型值 典型运用:医院治疗床,呼吸机,氧气浓缩机,试验设备,血压测量,电子刹车系统,机油液位检测,传输流体液化,空调系统,燃油喷射系统

网友: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电话:0755-83680820-32 83680830 www.apollosz.com

网友C:
当然可以测液位, 我这里有扩散硅40PC 美国Honeywell的产品 还有AP681陶瓷压力的,都可以测液位, 关于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的选型指南,请你在作者为 goodmy 的收索参考,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网友D:
差压测液位麻烦多多!!! 有空的话可以联系01082608456-104因为对具体工况太不了解

网友E(2004-09-11):
当然可以测液位,要求罐体不是密封型,否则只能用差压变送器了!

网友F:
要看油箱是不是密闭容器。

网友G:
当然能了,IFM有一款压力开关就能测。

网友H:
昏MINI你是IFM的???

网友I:
如果说‘可以’先从技术角度讨论一下可行性,不要着急卖东西。

网友J:
一般的话,你可以去看Honeywell关于选型的说明书,它提供的信息很详细的,保证你能找到你所需要的。

网友K:
你也可以用开关霍尔实现液位检测. 霍尔液位传感器 : 一般有两种霍尔液位检测装置。一种结构简单,霍尔器件装在容器外面,永磁体支在浮子上,随着液位变化,作用到霍尔器件上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改变,从而可测得液位。另一种的结构比较复杂,但可实现自动测量。它是一个中空的非磁材料的管子,浮子套在管子外,可上下滑动,在浮子的上端放着永磁,霍尔器件及其馈线和一根冲了许多孔的柔性带在一起,吊在管子内。多孔柔性带像电影胶片一样,用绞盘绞动,使之上下移动。当柔性带带着的霍尔器件接近浮子上的磁体时,霍尔器件将输出霍尔电压,校准霍尔电压和浮子位置的关系,即可由所得的霍尔电压得到容器中液体的液位。用这种装置可实现远距离自动检测。 用霍尔液位传感器检测液位时,因霍尔器件在液体之外,且系无接触传感,在检测过程中不产生火花,且可实现远距离测量,因此,可用来检测易燃、易爆、有腐蚀性和有毒的液体的液位和容器中的液体存量,在石油、化工、医药、交通运输中有广泛的用途。尽管目前已有许多不同工作原理的液位计出现,但对上述各种危险液体的液位实测表明,霍尔液位传感器是其中最好的检测方法和装置之一。 希望我的建议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