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载波频率?

楼主(2004-08-07):
求教:我不知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到底是什么??那位大侠知道请问他和输出频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载波频率就是变频器驱动IGBT的频率

网友A:
载波频率越高,输出波形越接近正弦波

网友B:
在单台变频器里,载波频率越高,输出波形就越接近于正弦波,谐波含量就越大,同时变频器输出功率也成比例的降低.反之亦然。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侠们,那再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保证载波频率越高,输出波形就越接近于正弦波但又可以不让频器输出功率也成比例的降低??

网友C:
这和马达有关。在调试时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最高(国内一般用50HZ的电机),你如果发现马达震动很大且有很大的噪音,就有必要进行对此值进行调节,调到满意为止。如无效的话,请找厂商。 好了后,看是否还要对跳跃频率进行调节。

网友D:
如果是空间电压矢量变频器,电压输出就不是正铉波了, 载波高主要是为了静音。

网友E:
“那再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保证载波频率越高,输出波形就越接近于正弦波但又可以不让频器输出功率也成比例的降低??”roche问得多好呀,是呀,有这样的好事情吗? 我觉得这正是变频技术要解决的技术关键。听说现在有一种变频器,叫“完美无谐波”型的,输出的就是“正弦波”。价格很贵。还没有普及呢。不知真假。

网友B:
完美无谐波主要用于高中压变频器。它是通过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上移相变压器进行移相整流再叠加的原理

网友E:
好厉害呀,李惠锋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呀。这东西我只是听说,没见过。那在低压传动,有没有谐波抑制比较好的装置呢?听说有整流侧和逆变侧都采用IGBT驱动的(4象限),有没有人知道?他的性能是不是比二极管或可控硅组成的整流-回馈单元更有特点?

网友F(2005-01-22):
什么是电力载波阿?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