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定点停车

楼主(2004-08-08):
(无正文)

楼主:
各位老师及同事大家好: 我最近设计一台全自动装配机,在设计过程中有一点问题,链条定点停车循环工作,要求链条上每个点要与机架的固定点对齐,误差不能大于0。50mm,链条上的每个定点间距100。00mm,速度在0。30s,不知选择哪种驱动方试比较稳定?我现在选的是交流电机和减速器,请各位老师及同事指点,谢谢!!!不好意思,由于我第一进入此网不熟练刚才发空白,请各位谅解!!!

网友A:
如果在广东省我可以帮你,速度是0。30S,是什么?如果是0.3S,完成停车循环工作一次用异步交流电机恐怕有点难度。

网友B:
全程等工位?链条是垂直运动还是水平运动?水平运动的话没多大问题,否则须有制动装置,最好选用带电磁离合器的电机。

楼主:
我今天又设计新方案,利机械定位,因为是水平运动,请大家指点?

楼主:
速度0。30s是每个定点间距100。00mm运行时间。

网友C:
选个伺服电机,随便配个减速机就行了,用脉冲控制吧,简单些。

网友D:
我做过塑料封切机的项目,精度在0.1mm;是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