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707跳OC,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4-08-08):
该变频器不定期报故障,求其资料及解决方法。谢!

网友A(2005-01-25):
如卸下负载仁报警OC,一是R、T相上的CT信号漂移(卸掉CT);二是六相触发脉冲相位偏移造成逆变模块本身逆变时发生OC。

网友B:
我知道,有秘诀的!联系电话:0512-67186431 13771777072

楼主(2005-05-23):
谢谢各位的热心,只是该设备用得少,我不好试。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OC是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