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问题

楼主(2004-08-08):
今小生碰到一现象,三菱F500面板没显示,可电源指示灯,故障指示灯都亮.外部控制端子也有电源输出,请问各位是不是金振坏了,那金振是D700A2,请问是多少赫兹的,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故障!原因比较多。

网友B:
看一下连接座好不好

楼主:
连接好的,本机原来是外部启动的,三菱机没面板外部是可以启动的,可现在外部端子启动没反映,而且故障灯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