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散熱器如何實現在線 散熱性能檢查?

楼主(2004-08-08):
各位前輩,在下第一次來此。請多關照! 有一個難題請問各位有無這方面的信息:CPU散熱器如何實現在線 散熱性能檢查?    sidam_liu@avc.com.cn

网友A:
分别实时测CPU、散熱器温度

楼主:
問題是如何在線測試,需要操作簡單,測試精確。 有無模型或實例?sidam_liu@avc.com.cn

网友B:
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方法,大多需要特殊的工装。 sidam,你应该是风扇厂的吧?以前我们帮人设计过一个方案,简单是比较简单,就是工人装夹累些儿,可能散热片好像也得改改。 如果有兴趣,可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