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数控改造

楼主(2004-08-08):
我准备给一台组合机床配套电气.  组合机床结构是:中间工作台由松下伺服电机驱动进给,左右各一台加工头{主轴电机)安装在各自滑台上,各由一台松下伺服电机驱动进给.  共三个进给伺服电机,两个主轴电机.  组合机床运动是:工作台把工件进给到位,然后左右加工头一齐进给加工,或者一个进给加工,一个不动.  请教各位大侠: 1.以下三个方案那个更经济,更好:   数控单元+伺服系统 ; 触摸屏+PLC+伺服系统 ;工控机+运动控制卡+伺服系统(该系统是不是得用VC6.0做控制画面) 2.主轴电机是不是有专用的,用松下伺服电机行吗? 3.该机床是几轴联动?

网友A:
最佳效果是五轴联动,也可以用两套独立的系统!

网友B:
进给过程中,每次只是一个轴进给还是有几个轴同时进给??加工时只是加工轴动吗??应该不是吧。运动方式都不知道,怎么知道用什么养的控制呢

网友B:
就算五轴联动,也没必要用两桃系统,一套就沟了,用两套多浪费

网友A:
当然不会用两套五轴联动的,是用两套三轴联动的来控制!!降低成本,见过火车轮等的生产吗!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B:
老大,如果人家的联动确实五轴的,你怎么实现?当然最好用一套5轴的系统最号了,成本也应该比两套3轴的系统。

网友C:
我赞同老鼠的说法

网友A:
别的系统价格我不了解,西门子的三轴(802C-BASELINE)跟802D,810D比那可是一倍一倍的翻!!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觉的好象顶多三个联动轴(进给轴),可是主轴也得要控制口,不知道该选几轴,我想用工控机+运动控制卡+伺服系统方式做个开放式数控系统,好象这是个热点,已经有人做过,我不知道用VC6.0做软件画面难度多大,正犹疑不觉,还望多指点.

网友B:
看你的加工要求了。如果是再加工过程中3个进给轴都要动,而且主轴也要运动的话,那就是4轴联动了。不过肯定不会用到5轴了,因为按你说的,有一个应该是纯粹的带动刀具转动。 用“工控机+运动控制卡+伺服系统”肯定没问题,用VC做界面应该比较容易了,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发给我,我如果做不了,还可以找其它技术人员再讨论。

网友D:
好象华中数控有现成的产品吧? 您要是想做灵活的运动指令而不是用标准的G代码,倒是可考虑用TRIOMOTION公司的PCI-MC208,可以灵活的控制你所需的五个轴.模拟量,和脉冲输出可自由选择,也就是你只需付你需要的轴数和控制方式的钱.用脉冲输出方式比+/-10V输出便宜得多.该产品最多可控制8轴,但您不用付其他三轴的钱.这就是TRIOMOTION与其他厂家的不同之处.我们的理念是为用户提供量体裁衣式最佳服务. The TrioPC ActiveX component provides a direct connection to the Trio MC controllers via a PCI bus, USB or Ethernet link. It can be used in any windows programming language supporting ActiveX (OCX) components, such as Visual Basic, Delphi, Visual C, C++ Builder etc.

楼主:
还望过路大侠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把鼠标放在名字上就可以看到邮箱地址了。

网友E:
尺寸精度????主轴加工罗纹吗?如加工就用五轴的不加工主轴用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F:
蛟龙:哎!你卖日货也就算了,至于不要脸到处宣传吗?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你推销产品的地方!

网友G:
换个思路,如果不存在插补可以试试带通讯功能的伺服。。。 德国有几款伺服驱动器本身带控制单元,也就是说本身可以实现不是很复杂的运动控制,一般内部都有程序段可以编程,很简单。同时也带少量的I/O点来触发各种动作的产生和停止。。。。。。这种伺服的好处就是可以不采用脉冲方式进行速度和位置的设定了,而是直接通过通讯把速度和位置的数值写在驱动器的相应地址里 如果不存在插补用上面的伺服可以用如下方式解决: (1)工控机通过通讯方式直接连5台伺服驱动器(带控制功能的),然后所有的工艺过程在工控机里来进行编程后通过通讯给每台伺服速度和位置指令。工控机还需要加个I/O卡来处理其他的I/O信号。 (2)触摸屏+PLC+5台伺服驱动器,PLC和伺服之间用通讯方式连接,这种方式主要工艺工程的控制程序都在PLC里来编程,也是通过通讯方式给每台伺服速度和位置指令,而不需要PLC有5个脉冲输出口了,触摸屏可以进行工艺参数的设定包括对每台伺服的设定(包括速度、位置、PID调节参数等),原理是这样的,PLC的数据区有固定的地址对应每台伺服响应的参数,触摸屏只要对这些地址里的数据进行修改后通过通讯传输给每台伺服就可以了。其他的I/O信号也在PLC里进行处理。唯一要求这台PLC要有2个以上的通讯口。 (3)触摸屏通过通讯直接和5台伺服驱动器连接,这种方式的前提是除了运动控制的I/O信号外没有其他的信号需要处理,因为这种伺服虽然具备I/O信号处理能力,但一点数少,二处理比较麻烦。能实现这种触摸屏和这种德国伺服直接连接的方式我已经采用过,触摸屏和伺服的通讯协议已经做好了,开发触摸屏画面时也没什么麻烦的,只要把以前对应的PLC的型号和地址换成相应的伺服的型号和地址就好了,价格和一般的触摸屏和伺服差不多。 以上建议只是针对无插补的方式,还有提及到的触摸屏和伺服和一般的也有所不同(只是性能上,价格上差不多)

网友G:
我刚做过的一套系统采用的控制方式如下: 工控机+PLC+伺服,3者之间都是通过通讯的方式,原计划用触摸屏取代工控机,但因为有其他的数据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统计、保存、打印等等,所以工控机必须要,为了开发界面简单些,我采用了亚控的组态王来做界面。PLC选用的是西门子的S7-226(带2个RS-485通讯口),组态王支持和S7-226直接调用,工控机和PLC连接用了PLC的一个RS-485,PLC的另一个RS-485就和伺服进行连接了,可以连接很多的伺服(128个绝对没问题),用伺服本身的站号来区别就好了。至于为什么没采用伺服和工控机直接通讯,原因吗?呵呵,因为亚控的组态王里没有这种伺服的通讯协议的补丁。 这样在PLC里进行相应的工艺过程的编程很简单,也包括伺服何时启动停止,在上位的组态王的界面上又可以进行各台伺服的参数设定和速度位置等指令的设置,用着效果很好,感觉好极了。呵呵

网友G:
这种有通讯方式的带控制器的伺服主要在欧洲有很广泛的应用,一条通讯总线上可以挂很多的伺服,而且脱离的原有的脉冲控制方式的束缚,唯一的缺陷就是插补问题,这种伺服也支持插补,但插补是通过通讯来实现的,实时性不好,通讯速度快的(Profibus等总线)还可以,用普通的RS232或RS-485插补就简直没法用了,随着通讯和计算机总线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来肯定没问题。

网友G:
因为这里是技术论坛,不好将联系方式放上,呵呵。。。 如果哪位朋友感兴趣,可以发e-mail到ffszmail@163.com ,留下联系方式可以给您邮寄些相关的资料,我不是做广告啊,别骂我啊,各位,:)

网友H:
天哪,你们都在说什么? 看看楼主怎么说的,工作台进给到位,然后左右各一个轴进给,各一个主轴加工,这是一个典型的双主轴车床控制型机械。 但是楼主写得不够明白,左右两个主轴是怎么样的关系?镜像加工还是独立加工(同时处理不同的代码程序),每一种加工都有一种对应的数控系统功能。镜像需要镜像功能,独立加工需要双通道功能。 如果是先加工一边,再加工另外一边,去买一套最便宜的车床数控系统吧,绝对可以做到。例如广州数控。 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是镜像加工,可选择西门子802d,fagor的8055,还有三菱等品牌,fanuc不用考虑了,不能控制你的电机。 如果是双通道独立加工,可能要西门子840才能做到,我记得802d是没有双通道功能的。 如果要用板卡,只有美国的pamac和深圳的固高科技可以做到,但是工程耗费庞大,不建议采用。成本要比用数控系统高。 主轴电机建议采用三洋(进给也可以用三洋),如果觉的贵可以考虑国内的主轴,毕竟是改造的,不需要追求太高的精度。松下没有主轴电机,不用考虑。 这台机器如果是镜像加工根本谈不上联动,就是一台双主轴车床,连加工中心都算不上。如果是独立加工,那就是车床加工中心,双通道两轴联动。 我的手机13510238443 有不明白的可以跟我咨询

网友H:
对了 双通道的话准确地说应该是车铣中心

网友I(2005-05-14):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我想将一台普通车床改造成西门子的数控车床怎样做,需买哪些电气设备?

网友J:
如果要用板卡,只有美国的pamac和深圳的固高科技可以做到 不明白“伺服电机专家”(康沃技术员)何出此言。 其实只要轴数满足以及联动轴数满足,各款卡都行。剩下的只是看精度及速度要求了。

网友K(2006-05-31):
天哪,什么什么嘛,一种动作非常简单的双面加工机床,用得着费那么大的事么?看看这里的发言,都想着做生意去了~~

按照楼主说的
 组合机床运动是:工作台把工件进给到位,然后左右加工头一齐进给加工,或者一个进给加工,一个不动.

反正我理解成了:双面铣搪床,搞不好还是双头端面铣。嘿嘿

自动化程度再高,也就是3进给轴联动+2个模拟量调速,用一个国产系统就够了,调试容易,性能稳定,维护简单。

网友L:
我有一套数控系统可轻松完成此机床之所有功能(现有机床厂家长期配套),事情很简单的,我的这套系统与西门子840D具有相同的技术及控制内核,价格更优。gaofq998@163.com

网友M:
楼主说:左右加工头一齐进给加工,或者一个进给加工,一个不动------
看来这两个电机要占用两个轴,再加上工作台电机,我看最好用铣床系统,这样最灵活。不过工作台是不是要有锁紧装置呀,要不是一般的电机扭矩和方向间隙是满足不了加工精度要求的,标准结构应该是象加工中心那样可以落下,鼠牙定位的。

网友N:
同意伺服电机专家的说法

网友O:
如果是多轴控制,那么西门子的T-CPU可以性价比很高地完成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P(2006-08-10):
好啊。这机床改造找好厂家没有。只要联动轴不加,只加伺服模块就行了。

网友Q(2006-09-21):
这种动作还需要用伺服么?普通电机都可以啊,如果精度不够加个变频器,用伺服太浪费了。

网友R:
要是普通组合机,无插补功能,用伺服(带运动控制)即可,主轴用普通电机,要调速加变频器

网友S:
n年以前的老帖子又翻出来了,楼主的东西说不定造就做出来了。楼主把方案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T:
组合机床的数控化还真不是一般数控系统能玩的,
FANUC的0mate比较适用,但那玩意比0系统还贵呀。

网友U:
看到了各位大侠地意见,我学到了许多的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