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剪切定尺系统问题

楼主(2004-08-08):
我要做一个塑料型材定尺自动剪切系统,在行进速度5米的情况下,剪切1到5米,精度小于0.5毫米。准备用到编码器,计数器和PLC控制。 但为了降低成本,可否把PLC改为单片机????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如果你们的机器不能成批量的话,将是件得不偿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