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剪切定尺系统问题

楼主(2004-08-08):
我要做一个塑料型材定尺自动剪切系统,在行进速度5米的情况下,剪切1到5米,精度小于0.5毫米。准备用到编码器,计数器和PLC控制。   但为了降低成本,可否把PLC改为单片机????请高人指点,,,

楼主:
硬件成本会低,但还要考虑开发成本。

网友A:
在这种设备中,用单片机所需的费用,可能比用PLC的费用还要高!

网友B:
用PLC我都觉得麻烦,用专用的控制器啦!!!!

楼主:
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较PLC要差,会给后期维修带来麻烦,不划算!

楼主(2004-10-11):
我用单片机+LCD+变频器+编码器为一单位作了变长定尺控制器,剪裁0.5-2mm厚的卷料。加工精度<+ -0.5mm,长度范围5mm-15m.成本也不高。很稳定。

网友C:
卷料和硬的不能弯曲的材料不能相提并论,你的塑料型材是连续送料的,而且不能一下切断,一般只能用往复追剪,用变频器可能不太合适,用单片机控制更是难搞,当然水平高的人没有问题,这种飞剪控制器本来就是单片机之类做的,当然开发工作量非常大,象卷料之类的东西用plc和文本显示器一共也就是2000人民币,用单片机的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还有在批量生产的产品上应用可以节约成本。

楼主:
您好! 关于 定尺系统 前日所述太简单,没能说清。 我的定尺控制器是为卷料设计的。它采用的是静态剪--物料停下来剪完再走。 其实,定尺的关键在于:1机械设计的是否合理。2控制算法如何。3现场电磁噪声的处理。 我的定尺控制器是用“单片机+图形LCD(320X240)+变频器+编码器”完成。程序有5500行左右 中文3 - 4级菜单。有系统功能测试,计数、加密功能。工作量非常大,但电路简单。还用单片机直接处理编码器数据。 现在,正在采用IPC开发涉及“多工位变长定尺”的4工位变长定尺控制系统。 此前,刚完成一种3工位变长定尺控制系统。采用IPC。

楼主:
在下介绍B&R公司的方案,性能价格比很高: 1.硬件配置: HMI(PP200)+伺服驱动+普通异步电机(含编码器) 2.软件 AS2.4 3.可以实现的功能 3.1 追剪:不停顿剪切,生产效率高; 3.2 软(塑料薄膜),硬(钢筋)材料都可以; 3.3 开放性强,带100M以太网,可以很容易实现联网,和上面的MES,ERP相连,实现管控一体化; 3.4 硬件经过每年数万件的实际应用,稳定可靠; 3.5 色彩和PC相当,可以实现数据管理,趋势曲线和报警系统; 3.6 本身具有远程调试和升级功能(电话线),降低维护成本. 3.7 开发周期短,工作量小.

网友D(2007-03-22):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装了一套数控开卷校平定尺流水线,可是定尺不准误差在,+-0.5毫米,我用的是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PLC机,变频器、编码器、韩国产CT6计数器,工艺是由编码器采集定尺数据给CT6计数器由计数器发出指令给PLC(欧姆龙C40)PLC指令给变频器停车,在此同时电磁抱闸动作剪板机电磁动作剪板开始请各位帮帮忙解决定尺的问题,定尺不准总是有误差+-0.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