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是怎样模拟出正弦波的的IGBT的驱动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4-08-08):
请问变频器是怎样模拟出正弦波的的IGBT的驱动波形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A:
应该去看看<电力电子变流技术>这本书。

网友B:
通用变频器的关键技术是SPWM即正弦波脉宽调制技术.调制波是正弦波,载波是三角波.输出为方波.IGBT驱动波是带尖的方波或脉冲波.

网友C(2004-09-21):
很多的书上有写

网友D(2009-12-21):
求助       台达VFD-075B43B驱动波形U相后半桥驱动波形比其他几项较矮宽度一样      导致输出三相不平衡是怎么回事啊   主板问题还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D:
原来是GFF故障试了试机也没动其他地方怎么会三相不平衡了呢    而且现在只要一运行直流电压都会被拉跨降到480伏特

网友E(2010-08-30):
制作变频器,需要驱动6个IGBT晶体管,我发现在产生3相正弦波的时候,一个IGBT 有被重复驱动的时间? 就是说,产生AB相的正弦波和产生BC相的正弦波的时候,
某一个IGBT要同时被驱动导通.怎样兼顾2相的波形呢?
哪位大哥能够提示一下. ydtmail@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