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见除湿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4-08-08):
哪位知道常见除湿方法有哪些?前者是不是防止凝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谢谢!

网友A:
当然算空调,带除湿的

网友B:
如果被测区域湿度高于环境湿度,也可以开启风机通风达到除湿的目的。

网友C:
冷冻式除湿 转轮式除湿 分子筛除湿 根据所需要露点不同,选择不同的除湿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