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兄弟,解救我小菜鸟于一个难题

楼主(2004-08-09):
走过路过的兄弟,解救我小菜鸟于一个难题:      A2USH-S1CPU,软件为GX DEVELOPER 7.0版本,SC-09红色带一指示灯线缆   用新买的ibm电脑(加端口复制器获得的RS232端口)或者清华同方   的笔记本电脑(自带RS232端口),更或者用联想的开天4600台式电脑(两个RS232端口),都连不上。 以上操作系统用的均是win2000专业版   可将笔记本的操作系统换成win98,就可以连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本来这问题能连上也就解决了,可笔记本没有98的显卡驱动,只好。。。 烦请高手赐教,小弟这里先谢过走过路过的兄弟 更拜倒能帮助我的高手 。。。。。。

网友A:
我原来用WIN2000专业版、XP家庭版操作系统也很正常,不过用VC开发的监控程序WIN98和WIN2000却不能完全兼容。

网友B:
2K系统下无法驱动串口,我们曾经两台一样的电脑,一台装98一台2K,98可正常使用,2K不行,不过2K下的USB转232口可以用的

网友C:
哈,GX DEVELOPER 7.0在NT的操作系统下是不支持与A系列PLC通信的,但是可以与FX系列PLC通信.如果想在NT操作系统下A系列通信可选用GX DEVELOPER 8.0

网友D:
换成XP 我使用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可以和QNA A2A系列PLC连

楼主:
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或者 8。0的软件,哪位大哥哥能给一个我,跪谢 qq:113444478 msn:fnxc@hotmail.com

网友E:
GX软件是有缺陷的,7。08版应该是支持98和2000的,但在有些2000下就不行,很难说是什么问题,8。01以上是支持98/2000/XP的,另外带红色指示灯的电缆是早期的,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