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8-09):
请教: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输出是不是一般直接接联轴器,不能再接减速装置啊? 为何? 谢谢!

网友A:
为何不能再接减速装置啊?

网友B:
根据具体的工艺要求及传动容量决定。

网友C:
关键问题是你选用的变频器在带减速器时能否满足电机启动转矩和最大转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