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铂电阻的接法?

楼主(2004-08-09):
我现在要采集温度数据,手头上有研华的PCI-1713采集卡和它的端子板,PCI-1713要求输入信号为直流电压信号,0-5V或0-10V,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连接,有哪们高手愿意教教我,先谢谢了。 我的E-mail:hliupeng@163.com

网友A:
需要购买热电阻的调理卡转换

网友B:
现在市场上有各类热电阻或热电偶调理变送模块,可以直接安装在热电阻或热电偶头部,你只要根据你的输出信号类型选择就行了!

网友C:
加一变送器或一块二次仪表就是

网友C:
仪表要求带你所需的信号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