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的选型指南

楼主(2004-08-09):
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选型指南 1、变送器要测量什么样的压力 先确定系统中要确认测量压力的最大值,一般而言,需要选择一个具有比最大值还要大1.5倍左右的压力量程的变送器。这主要是在许多系统中,尤其是水压测量和加工处理中,有峰值和持续不规则的上下波动,这种瞬间的峰值能破坏压力传感器,持续的高压力值或稍微超出变送器的标定最大值会缩短传感器的寿命,然而,由于这样做会精度下降。于是,可以用一个缓冲器来降低压力毛刺,但这样会降低传感器的响应速度。所以在选择变送器时,要充分考虑压力范围,精度与其稳定性。 2、什么样的压力介质 黏性液体、泥浆会堵上压力接口,溶剂或有腐蚀性的物质会不会破坏变送吕中与这些介质直接接触的材料。以上这些因素将决定是否选择直接的隔离膜及直接与介质接触的材料。 3、变送器需要多大的精度 决定精度的有,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温度、零点偏置刻度,温度的影响。但主要由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精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4、变送器的温度范围 通常一个变送器会标定两个温度范围,即正常操作的温度范围和温度可补偿的范围。 正常操作温度范围是指变送器在工作状态下不被破坏的时候的温度范围,在超出温度补范围时,可能会达不到其应用的性能指标。 温度补偿范围是一个比操作温度范围小的典型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作,变送器肯定会达到其应有的性能指标。温度变从两方面影响着其输出,一是零点漂移;二是影响满量程输出。如:满量程的+/-X%/℃,读数的+/-X%/℃,在超出温度范围时满量程的+/-X%,在温度补偿范围内时读数的+/-X%,如果没有这些参数,会导至在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变送器输出的变化到度是由压力变化引起的,还是由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影响是了解如何使用变送器时最复杂的一部分。 5、需要得到怎样的输出信号 mV 、V、 mA及频率输出 数字输出,选择怎样的输出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变送器与系统控制器或显示器间的距离,是否存在“噪声”或其他电子干扰信号。是否需要放大器,放大器的位置等。对于许多变送器和控制器间距离较短的OEM设备,采用mA输出的变送器最为经济而有效的解决方法 如果需要将输出信号放大,最好采用具有内置放大的变送器。对于远距离传输出或存在较强的电子干扰信号,最好采用mA级输出或频率输出。 如果在RFI或EMI指标很高的环境中,除了要注意到要选择mA或频率输出外,还要考虑到特殊的保护或过滤器。 6、选择怎样的励磁电压 输出信号的类型决定选择怎么样的励磁电压。许多放大变送器有内置的电压调节装置,因此其电源电压范围较大。有些奕送器是定量配置,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因此,能够得到的一个工作电压决定是否采用带有调节器的传感器,选择传送器时要综合考虑工作电压与系统造价。 7、是否需要具备互换性的变送器 确定所需的变送器是否能够适应多个使用系统。一般来讲,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于OEM产品。一旦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那么客户用来校准的花销是相当大的。如果产品具有良好的互换性,那么即使是改变所用的变送器,也不人影响整个系统的效果。 8、变送器超时工作后需要保持稳定度: 大部分变送器在经过超时工作后会产生“漂移”,因此很有必要在购买前了解变送器的稳定度,这种预先的工作能减少将来使用中会出现的种种麻烦。 9、变送器的封装 变送器的封装,尤其往往容易忽略是它的机架,然而这一点在以后使用中会逐渐暴露出其缺点。在选购传送器传一定要考虑到将来变送器的工作环境,湿度如何,怎样安装变送器,会不会有强烈的撞击或振动等。 10、在变送器与其它电子设备间采用怎样的连接: 是否需要采用短距离连接?若是采用长距离连接,是否需要采用一个连接器? 希望各位新老朋友,增进交流与合作,为发展我国传感事业努力奋斗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
40PC系列 表压 带温补/带放大      量程 ±50mmHg 0~15~100~150~250psi   精度 迟滞及重复性总误差 0.15%   供电 供电电压5VDC或供电电流10mAMax   输出 0.5~4.5VDC 输出源电流0.5mAmax 输出沉电流1.0mAmax   温度范围 补偿温度0℃~+50℃ 工作温度:-45℃~+125℃ 储存温度 -55℃~+125℃   介质兼容性 仅限于那些不腐蚀因钢、黄铜、硅、不锈钢、玻璃和焊接点等物质的介质   应用场合 医院治疗床 呼吸机 氧气浓缩机 试验设备 血压测量 电子刹车系统机油液位检测 传输液体液位 空调系统 燃油喷射系统   特点:40PC系列:带温补/带放大,40PC系列可与很大范围的介质兼容,从干燥空气和水到冷却液和机油等;40PC是由纯硅材料,所以具有极高的精度和灵敏度,6针DIP设计适合传统的PCB安装,是体积最小,最坚固、适用温度最宽及最新经济型传感器。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
陶瓷压力传感器 陶瓷压力系列 AP801/808/AP681 技术参数 性能描述 单位 供电电压: 5 ~30 VDC 桥臂电阻: 11 K±20% 量程范围: 1bar~600bar bar 响应时间: <1 mS 综合误差(线性,迟滞,重复性) 0.2 ~ 0.4 FS% 零点输出: 0±0.2 mV/V 满量程输出: 2.0 ~4.8 mV/V 温度特性:(温补范围:0~70℃) ±0.015 %FS/℃ 稳定性: <0.2 %FSO/年 工作温度: -40 ~ 125 ℃ 抗绝缘性: >2 kV 外形尺寸: 18*5.25 ... 8.05 mm AP801/808/AP681是采用陶瓷材料经特殊工艺精制而成的干式陶瓷压阻压力传感器,陶瓷是一种公认的高弹性、抗腐蚀、抗磨损、抗冲击和振动的材料。陶瓷的热稳定特性及它的厚膜电阻可以使它的工作温度范围高达-40~125℃,而且具有测量的高精度、高稳定性。电气绝缘程度>2kV,输出信号强,长期稳定性好。高特性,低价格的陶瓷传感器将是压力传感器的发展方向,在欧美国家有全面替代其它类型传感器的趋势,在中国也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陶瓷传感器替代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AP681是AP801的改进型号,其独特的外形结构,彻底解决了因封装不当,使敏感膜片受力造成的输出信号不稳定现象。 AP801/808/AP681干式陶瓷压力传感器被广泛地应用在:过程控制、环境控制、液压和气动设备、伺服阀门和传动、化学制品和化学工业及医用仪表等众多领域。它的尺寸小,直径18mm,量程范围1~500bar,价格低,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测量压力的场合。 主要特点: 坚固的陶瓷敏感膜片、零点、满量程激光标定,卓越的抗腐蚀、抗磨损性能,抗冲击、抗震动、高精度、高稳定性,宽的工作温度范围,体积小巧,易封装,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已为众多知名企业供应OEM压力传感器。 工作原理: 抗腐蚀的陶瓷压力传感器没有液体的传递,压力直接作用在陶瓷膜片的前表面,使膜片产生微小的形变,厚膜电阻印刷在陶瓷膜片的背面,连接成一个惠斯通电桥(闭桥),由于压敏电阻的压阻效应,使电桥产生一个与压力成正比的高度线性、与激励电压也成正比的电压信号,标准的信号根据压力量程的不同标定为2.0 / 3.0 / 3.3 mV/V,可以和应变式传感器相兼容。通过激光标定,传感器具有很高的温度稳定性和时间稳定性,传感器自带温度补偿0~70℃,并可以和绝大多数介质直接接触。 AP801/AP681陶瓷传感器由于没有液体的传递作用,无任何填充液,不会产生工艺污染。因此在食品、医药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加之是干式陶瓷膜片,故不受安装方向影响,其与德国 Hirschmann系列连接器配用的压力变送器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测量压力的场合。

楼主:
24PC系列 差压 表压 绝压 无补偿/无放大         特点 24PC不带温补,专利的导电密封弹性连接系统消除了传统的导线粘结和带状连接,增强了介质的测量兼容性,2mA恒流供电可以显著改善灵敏度温飘,专利的Snap-together结构导致了多样化的测量孔形式,抗冲击150认证实验,抗震动0~2kHz,20g正弦认证试验   量程 0.5~1.0~5.0~15~30~100~250psi   精度 线性度±0.25% 重复性和迟滞±0.15%   输入信号 12VdcMax   阻抗特性 输入阻抗5.0Kohms 输出阻抗5.0Kohms   年漂 ±0.5%   重量 2g   反就时间 <1ms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40℃~+85℃ 储存温度 -50℃~+100℃   介质 适用于那些不与polyetherimide硅,氟硅酮密封片起作用的介质   应用场合 医疗仪器 气压测量 HVAC控制 气动控制。计算机外围设备 OEM设备

楼主:
美国 Honeywell 压力传感器 XSX/XSC系列压力传感器 表压,差压和绝压, 量程 0~4 in 、0~10 in H2O 0~1~5~**~150psi 输入信号 3.0~16.0Vdc 输出信号mV 精度 1.00% 工作温度:-25℃~+85℃ 温度补偿:0℃~+70℃ 应用场合 医疗仪器 气压测量 HVAC控制 气动控制。 计算机外围设备 OEM设备 XSX/XSC系列:先进的硅结构的压力传感器,集中了硅结构传感技术,温度补偿,校正,于—体,且低成本的封装,XSX系列的设计, 成本低, 尺寸小, 适合于OEM应用, XSX不带温度补偿,XSC带温度补偿。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
美国Honeywell压力传感器 1800/1805系列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表压,差压和绝压: 量程 0~3~5~***~150psi 输入信号 电流或电压 输出信号mV 精度 非线性0.1% 滞后0.0125% 可重复性0.0125% 长期稳定性0.1%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40℃~+121℃ 温度补偿:-1℃~+54℃ 特点 T-08金属封装,温度补偿 应用场合 仪表 航空航天,医疗仪器,汽车工业, 气压控制,环境监测,采暖通风空调 简介:1800/1805型系列(OEM)传感器是专门用来提供给低、中压的原设备生产厂应用的高性能 TO-8压力传感器。该传感器提供两个性能等级和许多补偿选项,包括量程间隔并校准到+/-2mV之内(额定输出)。1800系列可以用恒流或电压激励来工作。 1800和 1805型压力传感器含有一个标准的 TO-8封装内的固态压阻性的压力传感器,它们都是与 PCB相容的并且与其它的 TO-8压力传感器也是兼容的。

楼主:
DC/DCXL/DUXL系列超低微差压力传感器 差压 表压 说明 DC带温补放大 DCXL带温补不放大 DUXL不带温补不带放大 带ASIC输出的硅芯片 硅片隔离 SURSENSE技术 量程 0~1.0~2.0~5.0~10~20~30 in H2O 供电方式 3.0mA供电, 3~16VDC 输出电压 4.75~35.0Vdc 0.25~6.0Vdc 比例输出和固定输出可选 mV 精度 线性度和迟滞性的总误差<±0. 05%或0.1% 零点偏置 ±0.5mV 零点温飘 ±0.25或±0.15mV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25℃~+85℃ 温度补偿:0℃~+50℃ 应用场合 医疗仪器 气压测量 HVAC控制 气动控制。计算机外围设备 OEM设备 DC/DCXL/DUXL 系列压力传感器将SURSENSE精确的,高精度的硅敏感特性和最先进的ASIC芯片技术结合在一起,是最精密、最耐用的压力传感器。SURSENSE技术提供了动态自补偿,从根本上减少了由于温度、自热、长期稳定性和位置灵敏而引起的漂移误差。 䄀SURSENSE系列超低压压力传感器,采用了一种能减少输出偏置或共模误差的专利技术。这种传感器使用了一种特制的硅敏感元件,这种元件具有特殊的压力集中增强结构,提供了高稳定的与应力成正比的线性输出。这样,与传统的压力传感器相比,由温度、长时间稳定性和位置灵敏引起的输出偏置误差,可以显著的被消除掉。

网友A:
受益非浅! 谢谢!

网友B:
1805/1800我公司有部分库存,国内其他公司均无货目前也订不到或,请到我公司网站浏览有关资料,和联系

楼主:
SLP004D性能特点(1) 特点 典型值/单位 工作压力 4 In.H2O 灵敏度, TA=25°C +2500 µV/V/In.H2O 满刻度量程4英寸水柱(2) +50 MV 量程的温度系数(5,8) -2400 ppm/°C 零点偏置,TA=25°C 0 MV 补偿的温度系数(5) ±4 µV/V/°C 组合线性度和滞后(3) 0.5 %FS 补偿和灵敏度的长期稳定性(7) 0.5 %FS 响应时间(10%至90%)(6) 100 µS 输入电阻TA=25°C 4.7 kΩ 电阻的温度系数(5,8) +2300 ppm/°C 输出阻抗 4.70 kΩ 可重复性(4) 0.5 %FS 位置灵敏度 50 µV/V/g 技术规格注释:(用于所有传感器) 注 1: 基准条件:供电电压,VS = 5Vdc,TA = 25°C,共模线路压力 = 0psig,施加压力为P2。 注 2: 量程是满刻度压力时的输出电压和零压力时的输出电压之间的代数差。 注3: 参阅术语定义。 滞后 – 增加和减少压力时工作压力范围内任意一点的最大输出差。 注4: 工作压力范围内,任意压力点上和0°C至+50°C温度范围内的最大的输出差值: a) 1000次温度循环, 0°C至50°C。 b) 1.5百万次压力循环,0psi至满刻度量程。 注5: 0°C至50°C最佳拟合直线的斜率。 注6: 0 psi至满量程的响应时间是步进变化的,指的是10%至90%上升时间。 注7: 1年时间的长期稳定性。 注8: 此参数未作100%的测试。它通过过程设计加以保证,并只能根据样品进行测试。 注9: 若超过最大爆裂压力,即使是瞬间,组件可能会泄漏或爆裂,或压力传感电路小片可能会损坏。

网友B:
http://advsensors.com/page/product_1_disp.asp?id=26

楼主:
相对湿度模块 HM1500湿度传感器 基于硬质封装的HS1101电容湿度传感器,HM1500是专门适用于需要精确可靠检测湿度的OEM用户。它的特点是有很小的易于安装的接头,可以非常节省成本的机械自动安装。由于它是线性的电压输出湿度检测模块,因此能直接与微控制器相接。 主要特点 小尺寸 浸水无影响 全互换性 高可靠性与长时间稳定性 在5VDC供电,0~100%RH典型输出1~4VDC 标定+/-2%RH@55%RH 非常低的温度依赖性 比例输出于电源电压 适合3~10V供电 湿度传感器的特点 在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后快速脱湿 反应时间快 对化学品的高抵抗性 专利的固态聚合物结构 最大参数(Ta=25℃,除非特别注明) 参数 符号 参数值 单位 储存温度 Tstg -30~70 ℃ 供电电压(峰值) Vs 12 Vdc 湿度工作范围 RH 0~100 %RH 温度工作范围 Ta -30~60 ℃ 峰值环境:少于10%的工作时间 特性参数(Ta=23℃,Vs=5.0VDC,RL>1M,除非特别注明) 参数 符号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湿度量程 RH 1 99 %RH 相对湿度精度(10~95%) RH +/-3 +/-5 %RH 供电电压 Vs 4.75 5.00 5.25 VDC 典型输出@RH=55% Vout 2.42 2.48 2.54 V 消耗电流 Ic 0.4 0.8 mA 温度效应(0~60℃) Tcc +/-0.1 %RH/℃ 平均灵敏度(33~75%RH) △mV/%RH +25 mV/%RH 吸收电流容量 Is 300 微安 150小时结露的恢复时间 t 10 S 湿度迟滞 +/-1.5 %RH 长时间稳定性 0.5 %RH/yr 输出阻抗 Z 70 欧 反应时间(33~76%RH,static,@63%) t 5 S 深圳光之神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i-Apollo.com 测量环境 l HM1500特别适用于在10~95%RH 精确测量的环境 l 超过范围(<10%,>95%,包括饱和) 不会影响可靠性 l 专用的HM15xx产品可用于测量极 端湿度环境,(HM1520测量低露点), 更详细的信息请与HUMIREL联系。 HM1500模拟电压输出曲线(Vs=5V)

楼主: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
140PC系列 差压 绝压 表压 真空压(负压) /放大 补偿 量程 1~2~±2.5~5~15~30psi 精度 迟滞及重复性总误差 0.15~0.3%,线性度P2<P1,0.25~0.75%Max 供电 供电电压7.0~16VDC或供电电流8.0~20mA 输出 1~5VDC 温度范围 补偿温度-18℃~+63℃ 工作温度:-40℃~+85℃ 储存温度 -55℃~+125℃ 共模压力 40psi 反应时间 <1ms 全年漂移 ±0.50% 介质兼容性 P2孔:潮湿介质:聚酯外壳,环氧胶,硅,硼硅玻璃,和硅-玻璃粘结剂*P1孔:干燥气体 应用场合 医院治疗床 呼吸机 氧气浓缩机 试验设备 血压测量 电子刹车系统 传输液体液位 空调系统 *带有某些高离子溶剂的介质可能会中和芯片-玻璃导管连接 特点:140PC系列:带温补/带放大,140PC系列可与很大范围的介质兼容,从干燥空气和液体; PCB引脚在测量孔的反面。有短路保护,抗冲击(MIL-STD-202,方法213[50g,半正弦,6ms]),抗震动(MIL-STD-202,方法204[ 20g,10~2000Hz]),

楼主:
SCCxxxSMT 系列 SMT系列提供标准表面安装封装,带可选的导气管以最好地适合应用。本系列传感器可用于测定从 0至 5 psig 一直到 0至 300 psi范围内的绝压和表压。在便携应用中建议用脉冲功率以取得最大精度及保存电池电压。 典形应用:气压计 高度计 胎压计 特点:低成本 内部温度补偿 尺寸小 绝压和表压 可靠的半导体技术 专用于 5至 300 psi表面安装压力传感器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
楼宇控制使用压力变送器 典型应用:HVAC 洁净厂房 环境控制 其产品工作稳定可靠,是工程安装的首选 主要特点:◆量程:25Pa~1.0Kpa 1.0Kpa~200Kpa ◆输出:4~20mA 0~5VDC 0~10VDC ◆精度:满程精度±1%FS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2004-09-09):
陶瓷压力传感器AP681系列 广泛应用: 过程控制 环境控制 液压和气动设备 伺服阀门和传动 化学制品和化学工业 食品加工 医用仪表设备 仪器仪表 汽车电子 OEM企业 主要特点: 1、坚固的陶瓷敏感膜片,无填充液,适合食品待卫生行业 2、卓越的抗(酸碱)腐蚀,抗磨损,抗冲击,抗震动 3、零点、满量程激光标定,高精度,高稳定性, 4、宽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40℃~+125℃ 补偿温度范围:-20℃~+105℃ 5、低能耗(1.0~20.0VDC)供电,可以电池供电 6、小体积,易封装 ¢18*6.35 7、比例线性输出mV/V 8、互换性好,极低价格,高性价比 9、通过ISO 9001、VDA 6.1、 ISO/TS 16949质量认证体系 AP681系列陶瓷传感器由于没有液体的传递作用,无任何填充液,不会产生工艺污染。因此在食品、医药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加之是干式陶瓷膜片,故不受安装方向影响,其与德国 Hirschmann系列连接器配用的压力变送器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测量压力的场合。 AP681系列干式陶瓷压力传感器,其独特的外形结构,彻底解决了因封装不当、使敏感膜片受力造成的输出信号不稳定现象。 技术参数 量程范围 1-500 bar 抗压能力 2X(<5bar:2.5X) bar 供电电压 1.0~20.0 VDC 满量程输出 1.0~5.0﹡ mV/V 零点偏置 -0.2~0 mV/V 桥路电阻 11 K±30% 响应时间 <1 ms 精度(包括迟滞性,重复性,非线性) 0.25~0.40 %FS 长期稳定性 <0.3 %FSO/年 工作温度 -40~+125 ℃ 补偿温度 -20~+105 ℃ 温度特性 <0.2(0.3%FS/10K,2bar) %FS/10K 固有频率 15 KHz 使用寿命 >10000000 次 重量 0.005 Kg 外形尺寸 ¢18*6.35 mm ﹡根据量程范围不同而定。 选型指导: AP681 -***(量程)-A/G 001 0-1bar 002 0-2bar 005 0-5bar 010 0-10bar 020 0-20bar 050 0-50bar 100 0-100bar 200 0-200bar 250 0-250bar 400 0-400bar 600 0-600bar (A:绝压 G:表压)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楼主:
需要加入更多的同事

楼主:
加强交流,争取合作

网友C:
我使用了一个压差传感器(setra的c239型),在做 气体的泄漏检测的使用中发现很不稳定,主要是在 使用2-3个小时后,发现传感器的零位漂移了,并且 一直漂到满偏!但是将它的压力放完后几个小时后 又可以继续使用!如此反复!!各位大侠可否指点!!

楼主(2004-10-11):
零漂现象,每只传感器都有,但是可以调整和控制的, 其中有两个重要参数,即零点偏置及灵敏度温漂,如详细讨论, 请与我联系 Name: 刘先生 >TEL: 0755-81544690 83602306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02306 >E-Mail: sensouliu@163.com

网友D:
请教各位: 为什么有的量程是0-0.2~1代表什么?

网友E:
是说此量程的传感器在0.2到1单位可调!传感器也是有一定范围可以设置的!!!!

楼主:
欢迎大家多加讨论

楼主:
谁能提供MPXA4115A 1K 的价格及货期

网友F:
老霍总是把它廉价的产品吹捧的好象很好,但是真正设备制造,工业过程控制领域它占了多少呢?无论从封装,线形.零飘,长期耐用,防水,防震动,它有多少优点呢?根源解决不了,实在是悲哀!!!!

楼主(2004-11-16):
很久没有来了, 这里面比较热闹嘛, 有几个CASE讨论得可以, 特别是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这个讨论,希望以后在gongkong网上多一点这种讨论

网友G:
北京威斯特中航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组建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 有丰富的离子束溅射薄膜传感器的研发、生产经验。公司又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齐全的设备和完善的生产质量过程控制管理体系。公司广纳工作多年的传感器专家和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队伍。 主要生产经营以下产品: 1、离子束溅射薄膜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静压投入式液位计; 2、静止、旋转、防爆、非标、扭矩传感器、变送器、扭矩仪、测功机; 3、电容式1151压力、差压变送器、智能差压变送器; 4、WR/WZ/SBWR(Z)系列温度传感器、变送器; 5、应变式称重、拉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6、各种压力、扭矩、流量、温度系列智能显示仪表、板卡等   以上产品的许多品种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或独有的地位。并成功地将性能优越的传感器、变送器、流量计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冶金、水利、船舶、液压等行业,深受用户赞誉。 公司以振兴中国传感器工业和服务国内传感器、变送器用户作为自己的责任,以成为世界溅射薄膜传感器生产基地为目标。时时刻刻要求我们的员工在技术上追求创新、产品上追求先进、质量上追求一流、服务上追求完美。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八里桥南街16号京贸国际公寓D-111 邮编:101100 电话:010-89505975传真:010-89505985 联系人:张恒才 E-mail:sales@westzh.com Http://www.westz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