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毕业设计PLC题目

楼主(2004-08-09):
求毕业设计PLC题目 正在做毕业设计没有题目,如哪为做过PLC毕业设计,情帮帮忙告诉我一个题目。什么都可以。

网友A(2007-12-17):
 我们的毕业课题,做好了发一分给我。251240187@qq.com 万分感谢

 化工生产设备—蒸煮罐控制系统设计
某化工生产的一个化学反应过程是在4个容器中进行的。化学反应中的各个容器之间用泵进行输送,每个容器都装有液位传感器,用于检测容器中液体的空和满,2#容器装有加热器和温度传感器,3#容器装有搅拌器。当1# 、2#容器里的液体抽到3#容器时,启动搅拌器。3#容器的容积是1#和2#容积的总和,1#、2#的液体可以将装满,3#和4#容器之间装有过滤器。
1、    工作过程:
⑴初始状态,全部容器是空的,泵P1~P6全部关闭,2#容器的加热器关闭,3#容器的搅拌器关闭。
⑵、启动操作,按下启动按钮后,要求按以下步骤自动工作:
①同时打开泵P1和P2,碱溶液进入1#容器,聚合物进入2#容器,直到1# 、2#容器装满:
②关闭泵P1和P2,并打开加热器R,给2#容器加热,直到容器内的温度达到60˚:
③关闭加热器R,并同时打开泵P3、P4及搅拌器,将1#和2#容器中的液体放到3#容器,直到1# 、2#容器放空,3#容器装满,搅拌器搅拌60s后结束:
④关闭搅拌器,关闭泵P3、P4,打开泵P5,将3#容器内混合好的液体经过过滤器抽到4#容器,直到3#容器放空,4#容器装满:
⑤关闭泵P5,打开泵P6将产品从4#容器中放出,直到4#容器放空为止。
⑶停止操作,在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操作按钮后,控制系统都要将当前的化学反应过程进行到底(最后一步),才能停止动作返回初始状态,以防止浪费液体。
2、    设计要求:
用三菱PLC设计控制程序,并完成设计报告。

网友B(2010-10-25):
你好  你的 做好没有呀  做好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