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我现在有松下fp0-c16T 的plc以及eview的MT506v4的触摸屏。不只如何配套使用?清高手指点!zfl200122@yahoo.com.cn

楼主(2004-08-09):
我现在有松下fp0-c16T 的plc以及eview的MT506v4的触摸屏。不只如何配套使用?清高手指点!zfl200122@yahoo.com.cn

网友A(2006-09-17):
用鼠标插头去掉一针及定位块,另一头232头.接法如下:
FP0 MT500
3 RXD ------------------2 TX
2 TXD-------------------3 RX
1 GND ------------------5 GND
那位有FP0中文资料

网友B:
需要有触摸屏 和PLC的软件,及对应的连线。屏和PLC的连线。软件可以到网上下载。具体技术问题 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