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記錄儀的選購

楼主(2004-08-09):
Dear all, 請問溫度記錄儀 Yokogawa MV100 MODEL:MV112-1-2-1D 可用哪種代儀器可以代替,以節約成本。功能需求 :感應溫度並轉化成數字信號給電腦,執行程式計算熱阻 。

网友A(2004-10-15):
你好我公司开发的温湿度控制器是一种可同时具有远程监视及近距离监视的无线产品,软件可用98或2000操作系统对温(华,慑氏),湿度进行分温湿点,分时段,任意交错调整,单机直接取样显示时间1-2秒,远程监视1-6秒也与网络传输的速度有关。还可设置对温(华,慑氏),湿度进行分温湿点;分时段,报警邮件传回的设置,从秒;时;月任意设置。单只温湿度控制器只要配上电话线(内部网局域网均可)和9-12V电源即可组成单个点的远程监视系统。也更可以作为长途冷冻车的温湿度随时屏幕显示监视,本机原配2-8K(也可另购买几K-几MB)可更换内存,可存储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资料可随时用电脑调阅读取,配备9-12V的电源就行了, 仪高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0755-82413896转824 传真:0755-82413857 联系人:林鑫志 移动电话:0755-81860323 工作QQ:372376690 E-mail:xzlin@eastcogroup.com.hk 二手网址:WWW。IT112。COM 公司 HTTP:WWW。EASTCO-HK。COM 二手仪器设备回收与销售,欢迎咨询合作,电话或E-MAIL及QQ

网友B:
XMC5000系列24路万能输入高速数据采集器。该产品良好的性价比使得这一问题得到完美的解决。其显著特点如下:   1、24路万能输入无须跳线。标准电流、电压信号与热电阻、热电偶皆可。 减少用户备品备件。   2、采集器具有现场显示、报警功能。运行人员在操作现场直接可以读到所需数据,便于现场调试、维护。另外在主机停运时,可代替主机实时监控各点数据。   3、采集速度快,40ms/路。充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连续性。   4、高品质、高保证、低价格。其价格仅为同点数DCS或PLC系统模拟量价格的1/2左右。   5、通用通讯接口,可配RS485、TCP/IP等方式,可方便地与系统对接。   总上所述,XMC5000系列24路万能输入高速数据采集器,是一款经济实用、性能稳定、可靠性高的产品,广泛适用于温度、压力、液位、流量及重量等工业过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