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am4018模块采集电流信号出现问题

楼主(2004-08-09):
adam4018模块采集4~20mA电流信号时,初值为20,设定模块的范围是-20~+20mA,这是什么原因阿,是不是要加一个电阻,设定为电压信号

网友A:
说明书上应该有测量电路图,测量电流也是要加电阻的。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地址阿,急切盼望,谢谢!

楼主:
我尝试着接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输入的信号是4~20ma标准电流信号,但是组态上显示的是一个0.6的值,请问各位大侠,这个0.6是个什么值阿,电压还是什么别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