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急请教大虾!!

楼主(2004-08-09):
本人需要用步进电机来旋转精密仪器(有点象螺旋掌),该仪器为条状,约20KG(比较重),长2米,经本人计算,该物体转动惯量J=1/12M(L)2=6.7kg.m2.但要求是每分钟只转一圈(超低速),所以要用减速器。请教各位大虾、师父本人应如何选购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和减速器。 最好能告诉小弟它们的型号!!谢谢。 如果各位有销售相关仪器的话,请报上型号,价格,谢谢! 本人急需,还能承受较高价格成本。

网友A:
http://www.awd.com.cn/product-6.htm 去这里看看吧 希望你能找到你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你的要求 百格拉有货!

楼主:
谢谢大哥指教,不过小弟不知如何配置才好啊!!能否说下怎样搭配??

网友A:
如果你选择带有50细分的驱动器就可以实现1:50的转速比! 比如你要求速度是50转/分,而你的驱动器不带有细分,那么你的输入脉冲对应的速度就应该是50转/分的速度! 如果你用带有50细分的驱动器,那么你输入脉冲仍是50转/分,你得到的速度就是1转/分! 以上是不带行星减速器的结果! 例 200步/转的步进电机,用不带细分的驱动器驱动200个脉冲走一转,如果2细分的话则400个脉冲走一转 ! 细分数*原始步数(对本例来说是200)=实际每转的脉冲数! 可以用细分来实现精度和转速的控制!

网友B:
你可以浏览此网站:www.adtechcn.com 你可以选取带256细分的电机驱动器。再在控制方面改变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支持,不过本步进电机所带动的负载是20KG=200N,我看过一般的步进电机最大力矩才16N,如果不用减速器能工作吗??

网友C:
上海精锐广用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69220577-207 专业提供精密行星式齿轮减速机

楼主:
哪位大哥能有实力给小弟真正提供配置的,小弟向他鞠躬!!

网友D:
你的技术要求提的台简单,没办法选型。否则十有八九会出错

网友E:
你是不是搞混了转动惯量和力矩的概念,比方说如果你的负载重量是以轴心圆周均匀分布的(就象螺旋桨),那需要的力矩就很小,再加上你的转速低,不高速起停,那就不需要大力矩电机和减速器了,精密控制如果价格承受得起,伺负电机比步进电机更好些!欢迎讨论 yzj@public.ytptt.sd.cn

网友F:
力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如楼上所说,没有高速起停,无需减速。建议用力矩直驱电机,精度高低速性能好,如计较成本就算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再详细说明装置的要求. ------ 1。该负载有20kg重并以轴心对称分布,长度为2m,形状为条形。旋转时以轴心为转轴。 2。要求该负载的转动速度为每分钟一圈,且每秒都要停顿一下,进行信号采集。 3。该负载为垂直放置转动。(像风扇的螺旋桨)。 本人根据垂直条形物体的转动惯量公式:J=1/12M(L)2得6.7kg.m2。 本人初步考虑到:由于负载比较重,而现有得步进电机得力矩都不太大(好像最大只有25N),可能需要减速器来增大力矩。 啊,终于说完了,不知到哪为有实力得大虾们能给小弟一点意见呢(如何选择合适得步进电机、减速器、驱动)。

网友D:
看了你的说明,现在清楚了。扭矩用不了那么大,主要是转速比较低。建议按惯量来选:减速比1:100,电机所带惯量大于6.7kgcm2即可。根据这个,可选三菱的,安川的(带惯量比较大),或者松下大惯量的电机。按成本考虑,好象安川的更便宜些。按这个选电机和减速机,肯定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控制比较容易,就不多说了。

网友G:
老鼠杰利先生,他好象要的是步进电机.安川的伺服确实不错.但好象不生产步进.不知日本东方电机或国产的四通步进电机是否可参考.

楼主:
老鼠杰利大哥,像知道是你不知我要步进电机,还是向我推荐伺服电机??

楼主:
to老鼠杰利先生,负载是“6.7kgm2”,而不是“6.7kgcm2”,差好远啊!!!!!本人看过所有的步进电机,没有一款是大于6.7KG.M2=67000KG.CM2.的!!

网友F:
HOHO老鼠的量纲好象有点问题,但减速机可以改变惯量,所以用不了6.7KG.M2。看你步进想用哪一档了。还有比较一下你的精度要求和减速机的游隙,加减速时来回补偿游隙可不太好玩。

楼主:
本人需要的精度和游隙都比较高的,想请教减速器是怎样换算转动惯量的呢??

网友G:
假设负载的转动惯量为J1, 减速比为R,减速机转动惯量为J2,则转换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转动惯量为: J2+J1/R^2 电机转动惯量为J3, (J2+J1/R^2)/J3<=5 大家常说的负载转动惯量不应大于电机本身转动惯量的5倍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可是书本上看不到的,也是我的经验公式,现在和大家分享.以后有用到运动控制器的项目可要多和我联系啊! triomotion@126.com

楼主:
to trimotion:大哥你计算的又没问题的啊??按照你的公式计算,那么我的负载(其转动惯量为67000KG.CM2)不是找不到合适的步进电机了,惨啊!!!

网友G:
6.7kgm^2/(100^2)=6.7kg.cm^2 或者0.00067kg.m^2.假如你的减速器转动惯量为:0.0001kg.m^2. 你负载全部转动惯量为佳.0001+0.00067=0.00077kg.m^2. 以安川SIGMA II系列电机为例,你选用1kW3000RPM的电机(惯量0.000174kg.m^2,就可满足要求.因为: 0.00077/0.000174=4.45<5. 对步进电机用同样的方法,你保守一点,2kW的电机也够了.当然你选电机时还要考虑转速和力矩. 你上位机选我的控制器吧,我帮你全部搞定.

网友H:
选用步进做这样的系统恐怕很难满足要求,按你所说,你需要配减速比很大的减速机,但那样的话就要求步进电机的转速相对较高,但这样一来,步进的转矩会丢失的厉害(一般步进超过300RPM以上时),惯量或许匹配了,但转矩不知道够吗(经过减速后),建议为了以后自己省点事情,选用伺服较为合理。就算要选用步进也一定要实实在在的计算惯量及转矩,否则将给自己带来无尽烦恼,切记。

网友H:
或者如楼上“ccbq”兄所言,用直驱力矩电机,别说速度为1RPM,就算一年一转都是可能的。可选用国产力矩电机,价格配下来我想不会比伺服+减速机贵的。

楼主:
你们除了triomotion和老鼠杰利先生能提出意见外,其他人都是吹水的,谁能说出真正有效的步进电机方案啊??

网友H:
你不听别人的建议还说别人灌水岂有此理?!低速大转矩最适合用的就是力矩电机!!!,你非要死犟用步进,系统配置那么简单吗?谁规定你一定要用步进了,很多东西都是变通的,如果你是新开发的设备,实现功能是你首要考虑的,不要受选什么形式的系统太多束缚,那你自己配好了,到时候有问题你就后悔晚矣!我是有过教训的。以后再也不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G:
学海做舟别太介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都是在这行业混的,大家抬头不见地头见.希望有机会认识您! 这小子年轻气胜,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吧.

楼主:
to学海做舟:不要太介意,本人深表歉意!! 在此本人对凡是给予过本人意见的大哥们表示崇心的感谢!! 不过本人用步进电机是由于有定点探测的需要,即每秒钟都要停下来采集信号的,不知到力矩电机在方面功能强吗??

网友I:
减速系统用数控机床上采用的高精度蜗轮减速机不知可行吗?它可消除间隙并且速比很大。一点建议。

楼主:
大虾们求救!!请问谁用过步进电机做过传动机构啊,能否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J:
学海做舟说的多好啊,不要太犟了,实现功能是做设计和工程的首要选择,用什么方案其实不要太强求,用伺服不止能使你每秒停下来,每秒停几次都行,至于低速那更不在话下,何况步进处理不好还有失步的缺点,你好好想想吧!

楼主:
大虾们。能提供一些伺服电机和怎样控制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