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itar is coming!

楼主(2004-08-09):
成立于1972年的美国NAVITAR公司,专注于显微摄像镜头的研发和应用,广泛用于微电子制造、半导体测试封装、表面贴装、生物科研等领域。

楼主:
Navitar Zoom Lens 由C-mount、Adapter、Zoom Lens和Attachment 四部分组成。 如下所示: C-mount Adapter Zoom Lens Attachment

楼主:
Precise Eye 是NAVITAR公司推出的一款高分辨率、工作距离固定、经济型的镜头。 1、分辨率高达200线/mm; 2、可获得优秀的对比度,大大提高图像处理的可靠性; 3、波长为400nm-1000nm(覆盖了从紫色到红外整个区域)的光线均能通过,并另外设有专用于红外区域的镜头; 4、光学放大倍数---即CCD横(纵)向尺寸除以FOV横(纵)向尺寸,可在0.3X到91X之间可选,工作距离35mm到370mm可选。 5、可接同轴光源,就是wafer这样强反光的被测物体照样可以运用自如; 6、并有优秀的焦距微调功能(3mmFineFocus,12mmFineFocus两种可供选)

楼主:
备有镜头样品测试!(PRECISE EYE &ZOOM 6000) Tel:021-58348328,50313413 Mail:hennry@osesemi.com Web:www.osesemi.com www.navitar.com

楼主(2004-09-13):
您是否碰到被测物体大小经常有变化,但又不希望系统的工作距离发生变化? 这时变倍镜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需调整放大倍数的旋钮,其他不用动,照样图像清晰。 变倍可达到最大与最小视野为6.5:1或12:1。 更妙的是可以电动控制马达自动调整放大倍数和微调聚焦(FineFocus ,分3mm、12mm两种供选) 更多完全开放的信息 尽在.... www.navitar.com/sitemap or mail to hennry@osesemi.com

楼主:
请教 对于高精度尺寸检测来说,在景深范围内,对于不同的工作距离,所拍到的图像放大倍数是否不一样?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放大倍数绝对不一样。但是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 保持为常数的。 Hennry的这个镜头就是专门为解决您的这个问题设计的! 请参看http://www.photonscope.com/TechnicalReference/TechnicalRef.htm 里的文章《机器视觉光学基础》关于远心镜头的描述,您就明白了。 另外,在三维高精度测量方面,西安爱德华已经做的很好了,如果不是在线应用,能做的工作不多了。参看http://www.china-aeh.com/

楼主:
一个专业的机器视觉网 AIA 美国机器视觉及自动化协会 www.machinevisiononline.org

楼主(2004-10-16):
"请教高精度尺寸检测?:   2004-9-22 11:57:00    请教   对于高精度尺寸检测来说,在景深范围内,对于不同的工作距离,所拍到的图像放大倍数是否不一样?" 你好,navitar公司Telecentric系列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采用Infinity corrected技术,保证视野中心和边缘的放大倍数一样,保证图像不变形。 2,超大景深设计,有景深1.3mm-38.8mm可供选择,对于景深范围内的高低不平的被测物体,不但都拍得同样清晰,而去最主要的是对于不同高度物体的放大倍数都保持一致。 3,navitar公司在达到以上功能后,还超乎想像地把telecentric镜头设计成zoom 镜头(变倍镜头),完全突破以往光学telecentric镜头只能做成“定倍镜头”的局限,设计成12X 手动变倍 /马达自动变倍两大系列。 (navitar公司1984年研制出6x zoom镜头,即zoom 6000系列; 1998年研制出12x telecentric zoom镜头)

楼主:
Mag(Magnification):镜头光学放大倍数.因为视觉系统实际上有两级放大,一级是镜头的光学放大,第二级是显示器和CCD之间的放大.光学放大倍数指的就是第一级放大倍数.为什么我们不像实验室显微镜一样,说总的放大倍数呢?首先,一般实验室显微镜只有镜头,没用CCD,总的放大倍数就是镜头放大倍数.而我们视觉系统总放大倍数等于两级放大的乘积.但我们用的显示器(5",12",14",17")和CCD(1/4",1/3",1/2",2/3")不尽相同.如用1/2"CCD(横向6.4mm,纵向4.8mm,对角线8mm)和17"显示器,则第二级放大为54倍.故为了避免误解,我们的光学放大倍数只是指镜头的放大倍数. FOV:(Field of View)视野范围 WD:镜头第一个工作面到被测物体的距离 Depth of Field,景深. 很多朋友拿到NAVITAR资料时,总会看到一个表格,”Zoom xxx Field of View Matrix “.(如Zoom 6000)其实选择配置时,第一步,先确定大致的WD(如50mm),第二步,在表格的第二列(写着字母WD的一列),从上向下找到最接近的WD,(如51mm)然后在该WD值对应的该大行里面找,第三步,确定CCD的大小,(如1/2”CCD)再在对应的小行里找,该小行中的从左向右数5组数字就是视野范围,选择你所需的(如7.62-1.19, 可以拍到对角线尺寸为7.62-1.19mm的物体),第四步,你就可以确定你所选NAVITAR镜头的配置了.采用1x Adapter +Zoom 6000+1.5x Attachment .具体的零件编号(Part number)可以在Zoom xxx System Diagram中查到,当然NAVITAR还在Adapter设计中有标准型(Standard),短型(Short),超短型(mini)三种供选择,Zoom lenses也有是否用同轴照明(Int Coaxial)和是否有焦距微调功能(FineFocus,F.F),以及微调范围大小的不同,(3mm F.F,12mm F.F),完全根据你的要求出发,选择到最适合的镜头 如要求1/2”CCD,WD=51mm,FOV=1.19-7.62mm,同轴照明,这样一套完整配置,为:1-6010,C-Mout(标准的c接口,Zoom 镜头都要配,而Precise Eye 系列已经把c接口集成到Adapter中,则不必另外配),+1-6245,1x short Adapter,+1-60123 ,3mm F.F,Int Coxial+1-60112,1.5x Attachment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04-11-17):
法视特机器视觉论坛欢迎各位高手行家指导! http://www.fast-corp.com.cn/bbs/index.asp

楼主:
对于镜头安装来说,最重要的是同轴共焦.特别是对于变焦镜头更是如此. 同轴:在调整放大倍数时,处于镜头中心的目标是否一直保持在中心; 共焦:在镜头的视野范围内,每一点都在焦平面上,当然和CCD芯片的安装也有关系.

网友B(2008-04-02):
还好,现在navitar在国内的品牌已经确立了。

网友C(2009-08-11):
机器视觉(Machine vision)部
美国美国COGNEX/DVT机器视觉系统集成项目,中国授权代理。
日本CCS光源,指定代理。
美国NAVITAR工业镜头,指定代理。
日本computar工业镜头,指定代理。
海分公司 Shanghai office (华东地区)
 地址(Addr):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791弄3号楼201室
          RM 201 NO.3Building ,ShangYing Square,
NO.971 Ling LingG ROAD XuHui ShangHai China
 邮编(Post Code):  200235
 电话(TEL):  86-21-64410436 86-21-64410437 13611618746(业务手机)
 传真(Fax):  86-20-64512416
 E-MAIL:     Shanghai@kmis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