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选用

楼主(2004-08-09):
各位大侠,最近向选用一种步进电机对天线进行定向,请问在选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应考虑那几方面的因素?应如何选购?多谢各位!

网友A:
请您登陆“沈阳莱茵机电有限公司”网站,『问题解答』栏目,其中有详细解释。

网友B:
除了电机,天线控制肯定还需要减速机。因为天线的转速都很低,而且惯量大,肯定要减速、匹配惯量。此外,应该还需要做低温处理。你可以把要求发信给我,我帮你选。我们给好几个做天线的企业做配套。

网友C:
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行下效果最好,你可以不加加速器。   我专门从事步进系统方面的工作。   我可以给你推荐我公司产品:   高精度,高细分的驱动系统。     欢迎来电010-62610023 徐生 www.zctq.com

网友B:
居然说步进在低速下效果最好,也太不负责了。懂点知识的都知道,步进在高速和低速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