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集结果对吗?

楼主(2004-08-09):
我采用的是12位的AD采集卡,输入电压范围为0-10V,采集的结果是不是 (ADResult(i)-2048)/4095*10?如果是的话,怎么采集的结果很不稳定,又是什么原因,谢谢答复!

网友A:
1.用 4095 与 0 分别带入计算式, 得 +/-5v. (这是其可接受的 range) 2.通常是外部信号本身不稳定或干扰所造成的.

网友B:
二进制码与电压值的转换关系,是由采集卡的数字量编码格式和输入范围共同确定的,在说明书或函数帮助里应该可以查到这一对应关系。不同卡片和不同厂家的产品可能各不相同,有的用二进制码,有的使用二进制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