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如何消除在启动过程中出现的提示“Driver xxx not initialized”

楼主(2004-08-09):
在启动工程时,当运行到starting IO Server 时,出现提示“Driver xxx not initialized”,重新安装了CITECT软件,及重新安装系统都无法解决此问题,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2004-09-21):
你必须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B(2004-11-03):
呵呵,驱动程序有错 重装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个驱动^-^

网友C(2005-04-12):
重新恢复工程

网友D(2006-01-03):
重新配置Cietect

网友:
citect的向导功能很有用,有时问题处在此处.

网友E:
zlh1980
呵呵,驱动程序有错重装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个驱动^-^
同意,把这个问题返愦给悉雅特,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F:
如果有这个提示但不影响使用,那么你自己改一下控制台的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