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S11系列11KW出现OU2请教?

楼主(2004-08-10):
我司有一脱水机用富士S11在减速制动时出现OU2故障,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延长加速时间或用自由时间。

网友B:
李工、王工: 以后对于帖子能否筛选一下后再发出呢。这样才能真正论坛的作用,否则内容太多。

网友C:
减速时间加大或加制动或调整制动

楼主:
加大加速.减速时间后还是不行,一样出现OU2故障,

网友D:
如有制动电阻的话请看一下电阻值是否和变频器相配。13382588126

网友D:
甩水机上用变频器我有多年的经验,有问题请联系13382588126交流

楼主:
经查是制动电阻故障,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