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用

楼主(2004-08-10):
本人需要用步进电机来旋转精密仪器(有点象螺旋掌),该仪器为条状,约20KG(比较重),长2米,经本人计算,该物体转动惯量J=1/12M(L)2=6.7kg.m2.但要求是每分钟只转一圈(超低速),所以要用减速器。请教各位大虾、师父本人应如何选用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和减速器。   最好能告诉小弟它们的型号!!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行下效果最好,你可以不加加速器。 我专门从事步进系统方面的工作。 我可以给你推荐我公司产品: 高精度,高细分的驱动系统。 电机力矩:可选4N.m 欢迎来电010-62610023 徐生 www.zctq.com

楼主:
多谢步进电机通的支持! 不过步进电机的负载比较重(20kg),如果不用减速器,我怕它不能起动啊!!!

网友B(2008-04-29):
你可以联系一下东方马达的免费技术热线:

800-820-6516或者400-820-6516

他们可以做免费选型

网友C:
楼主如果对加速度没有要求的话理论上只要很小的电机就可以带动了,如果还要求定位,那则一定要加减速器了

网友D:
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行下效果最好????????????????????????????????不敢苟同

网友E:
“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行下效果最好????????????????????????????????不敢苟同 ”

这要先明确“低速”,才有讨论的意义吧,是几百转、几十转、几转还是零点几转。如果说是几百转就算低速,这话没有什么不对,反正再高的速度也轻易上不去了。如果是零点几转才算低速,自然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