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这样的变频调速器

楼主(2004-08-10):
有一机械装置,2。2KW电机驱动,需几种速度,正转3秒左右,立即停车,然后反转3秒左右再停车,周而复始。那一种变频调速器能满足上述要求?寿命如何?

网友A:
启动加停止3秒,还得立即停车,还得马上反转。 哈!如此高的要求真难为变频器生产商!

网友B:
请问正转和反转间隔时间有多长?可以靠制动单元和电阻解决立即停车的问题。如果机械有抱闸就更好解决了!可以给我发邮件,愿意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C:
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吧,用变频难度高了点。

网友D:
你说的这种设备我见到过,是在上海德尔福派克汽车系统,他们用在绕线机上的(该厂给上海大众汽车供线的)。我去给他们维修,调试过。像这样的要求用变频我认为是不行的,还是的用伺服驱动器!如有意可和我探讨! wangdssh@163.com

网友E:
问题不太明确。如果对定位要求不严,用变频器是可以的。比较好的方案是用两台变频器,用直流共母线方案较好。

网友F:
10点FAB(RMB600)+任何品牌的变频器即可实现你要求的控制.sdunis@sina.com

楼主:
该系统对定位无要求

楼主:
刹车时间也没有太大的限制,只是,从感觉上是越快越好

网友G:
应该可以,我在无纺布的往复帘上用过,没问题。

网友H:
变频器多段速就可以搞定

网友I:
应该没问题,大部分变频器都可胜任!

网友J:
台达VFD_B系列

网友K:
我感觉用变频器有点浪费,用带PWM的单片机控制桥式驱动电路控制带制动的直流电机既简单又好用,但不知是否有其他特别要求。

网友L:
可考虑用编码器做速度闭环控制,才能有效的避免因惯性产生的速度和位置不误差.